51循迹小车程序

楼主(2017-12-01):
/****************************************************************
************
硬件连接
P1_4接驱动模块ENA使能端输入PWM信号调节速度
P1_5接驱动模块ENB使能端输入PWM信号调节速度

P1_0 P1_1接IN1  IN2  当 P1_0=1,P1_1=0; 时左电机正转  驱动蓝色输出
端OUT1 OUT2接左电机
P1_0 P1_1接IN1  IN2  当 P1_0=0,P1_1=1; 时左电机反转
P1_2 P1_3接IN3  IN4  当 P1_2=1,P1_3=0; 时右电机正转  驱动蓝色输出
端OUT3 OUT4接右电机
P1_2 P1_3接IN3  IN4  当 P1_2=0,P1_3=1; 时右电机反转

P1_0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一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1
P1_1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二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2
P1_2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三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3
P1_3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四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4
八路寻迹传感器有信号(白线为0  没有信号黑线为1

*****************************************************************
***********/
#include<AT89x51.H>
#define Right_moto_pwm    P1_4    //接驱动模块ENA使能端输入PWM
信号调节速度
#define Left_moto_pwm     P1_5    //接驱动模块ENB使能端输入PWM
信号调节速度
#define Left_1_led        P2_0    //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一路
#define Left_2_led        P2_1    //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二路
#define Right_1_led       P2_2   //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三路
#define Right_2_led       P2_3   //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四路
#define Left_moto_go      {P1_0=0,P1_1=1;} //左电机前进
#define Left_moto_back    {P1_0=1,P1_1=0;} //左电机后退
#define Left_moto_stop    {P1_0=1,P1_1=1;} //左电机停转
#define Right_moto_go     {P1_2=0,P1_3=1;} //右电机前转 #define Right_moto_back   {P1_2=1,P1_3=0;} //右电机后退
#define Right_moto_stop   {P1_2=1,P1_3=1;} //右电机停转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pwm_val_left  =0;
uchar push_val_left =0; //左电机占空比N/10
uchar pwm_val_right =0;
uchar push_val_right=0; //右电机占空比N/10
bit Right_moto_stp=1;
bit Left_moto_stp =1;
/****************************************************************
********/
void  run(void) //前进函数
{
push_val_left  =13;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
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 =15;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
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前进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前进
}

/****************************************************************
********/
void  left(void) //左转函数
{
  push_val_left  =8;
push_val_right =9;
Right_moto_go;  //右电机继续
Left_moto_stop;   //左电机停走
}

/************************************************************************/
void  right(void) //右转函数
{
push_val_left  =8;
push_val_right =9;
Right_moto_stop;  //右电机停走
Left_moto_go;  //左电机继续
}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x--)for(i=0;i<120;i++);
}
void  stop(void)
{
  Right_moto_stop;  //右电机停走
  Left_moto_stop;   //左电机停走
  Delayms(3000);
  run();
  Delayms(100);
}

/*************************PWM调 制 电 机 转 速
********************************/
void pwm_out_left_moto(void)  //左电机调速,调节push_val_left的值改变
电机转速,占空比
{
if(Left_moto_stp)
{
  if(pwm_val_left<=push_val_left)
   Left_moto_pwm=1;
  else
   Left_moto_pwm=0;    if(pwm_val_left>=20)
    pwm_val_left=0;
}
else
  Left_moto_pwm=0;
}
void pwm_out_right_moto(void) //右电机调速,调节push_val_left的值改变
电机转速,占空比
{
if(Right_moto_stp)
{
  if(pwm_val_right<=push_val_right)
   Right_moto_pwm=1;
  else
   Right_moto_pwm=0;
   if(pwm_val_right>=20)
    pwm_val_right=0;
}
else
  Right_moto_pwm=0;
}
/***************************************************/
void xunji()
{
switch(P2&0x0f)
{
  case 0x00:      // 全部没有压线直走
   run();  break;
  case 0x01:      // 右压线左转
   left(); break;
  case 0x02:      // 右压线左转
      left(); break;
  case 0x04:      // 左压线转右
   right(); break;           case 0x08:      // 左压线右转
   right();break;
  case 0x0f:
   stop();break;
  default:
   run(); break;

   }
}

/***********TIMER0中断服务子函数产生PWM信号**********/
void timer0()interrupt 1   using 2
{
TH0=0XF8;   //2Ms定时
TL0=0X30;
pwm_val_left++;
pwm_val_right++;
pwm_out_left_moto();
pwm_out_right_moto();
}

/***************************************************/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TH0= 0XF8;    //2ms定时
  TL0= 0X30;
TR0= 1;
ET0= 1;
EA = 1;
while(1)       /*无限循环*/
{

   xunji();   }
}

网友A(2018-03-30):
最后主函数的循迹函数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