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max7219级联数码管显示,出现鬼影

楼主:
max7219级联显示,出现鬼影。第二跟第三个max7219正常显示时闪烁显示第一个max7219的内容,有大虾知道怎么解决吗?

可以看到最下面数码管的数字在中间跟最上面的数码管都有显示,而且看起来是闪烁的(正常的,然后鬼影,又正常......),这是截图。

正常的

正常的

有鬼影的

有鬼影的

网友A(2017-12-02):
这是动态扫描显示程序的时间没有处理好,常见原因是速度过快,在不导致闪烁的情况下尽量降低扫描速度。

网友B:
初步判断 焊点虚焊等硬件连接存在问题可能性较大

网友C:
可能是你那个消影程序没写好,你可能去调一下延时时间看一下能不能改善!

网友D:
把你的原理图什么的放出来啊

网友E:
显示一帧后,要显示切第二帧时要先消隐(显示关掉,延时一下)再显示第二帧

网友F:
判断 焊点虚焊等硬件连接存在问题可能性较大

网友G:
看了坛友贴出来的程序,解决了问题,是我程序的问题。哈哈。http://www.51hei.com/bbs/dpj-5508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