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实现GPS定位12864显示的源程序

楼主(2017-12-02):
//======================================================================
//【版权】(C) COPYRIGHT 2009 天祥电子TXMCU  ALL RIGHTS RESERVED
//【声明】此程序仅用于学习与参考,引用请注明版权和作者信息!
//======================================================================
//======================================================================
//  工程名称:         GPS模块测试程序
//  文件名称:  main.c
//  功能描述:  GPS模块接收定位信息,在LCD上显示
//  组成文件:         main.c LCD.c GPS.c display.c
//    头文件:  LCD.h GPS.h display.h
//  程序分析:         GPS模块通过串口向单片机发送固定格式的数据
//                                    单片机的串口接收到数据后,进行解析,在LCD上显示
//                                    定位信息包括:日期时间,经纬度,速度,角度,高度
//  硬件连接:         将GPS模块插在51STAR实验箱的MP3模块插座上,或使用TTL电平
//              接口和51单片机连接
//  维护记录:         2009-8-23 v1.0          by xgc
//              2010-1-30 v1.1    by xgc  加入了可视卫星数量
//
//  代码作者:  相广超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GPS.h"
#include "LCD.h"
#include "display.h"

sbit led1 = P1^0;  //接收数据指示灯
sbit led2 = P1^1;  //GPRMC数据有效指示灯
sbit led3 = P1^2;  //GPGGA数据有效指示灯

uchar code init1[] = {"GPS 模块测试程序"};
uchar code init2[] = {"  WWW*TXMCU*COM "};
uchar code init3[] = {"GPS 初始化......"};
uchar code init4[] = {"搜索定位卫星...."};

#define   REV_YES    led1 = 0
#define   REV_NO     led1 = 1
#define   RMC_YES    led2 = 0
#define   RMC_NO     led2 = 1
#define   GGA_YES    led3 = 0
#define   GGA_NO     led3 = 1

char xdata rev_buf[80];        //接收缓存
uchar xdata rev_start = 0;     //接收开始标志
uchar xdata rev_stop  = 0;     //接收停止标志
uchar xdata gps_flag = 0;      //GPS处理标志
uchar xdata change_page = 0;   //换页显示标志
uchar xdata num = 0;           //

extern GPS_INFO   GPS;  //在display.c中定义,使用时要加extern

//====================================================================//
//        语法格式:        void GPS_Init(void)
//        实现功能:        GPS初始化,在LCD上显示初始化信息
//        参数:                无
//        返回值:        无
//====================================================================//
void GPS_Init(void)
{
        Lcd_DispLine(0, 0, init1);
        Lcd_DispLine(1, 0, init2);
        Lcd_DispLine(2, 0, init3);
        Lcd_DispLine(3, 0, init4);
        if (GPS_GSV_Parse(rev_buf, &GPS))
        {
                GPS_DispSatellite(); //显示可视卫星数量
        }
}

/****************************************
串口初始化
/****************************************/
void Uart_Init(void)
{
        TMOD = 0x21;
        TH0=0x3c;
        TL0=0xb0;
        TH1=0xfd;
        TL1=0xfd;

        TR1=1;     //开启定时器1
        REN=1;     //允许接收数据
        SM0=0;
        SM1=1;

        TI=0;
        RI=0;

        EA=1;    //开总中断
        ES=1;    //串口1中断允许
        ET0 = 1; //定时器1中断允许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char error_num = 0;
        dula = 0;
        wela = 0;
        Uart_Init();  //初始化串口
        Lcd_Init();          //初始化LCD
        GPS_Init();   //初始化GPS
        while(1)
        {
                if (rev_stop)   //如果接收完一行
                {
                        TR0 = 1;   //开启定时器
                        REV_YES;
                        if (change_page % 2 == 1)  //换页
                        {
                                if (GPS_GGA_Parse(rev_buf, &GPS))  //解析GPGGA
                                {
                                        GGA_YES;
                                        GPS_DisplayTwo();  //显示第二页信息
                                        error_num = 0;
                                        gps_flag = 0;
                                        rev_stop  = 0;
                                        REV_NO;
                                }
                                else
                                {
                                        error_num++;
                                        if (error_num >= 20) //如果数据无效超过20次
                                        {
                                                GGA_NO;
                                                error_num = 20;
                                                GPS_Init();     //返回初始化
                                        }
                                        gps_flag = 0;
                                        rev_stop  = 0;
                                        REV_NO;
                                }

                        }
                        else
                        {
                                if (GPS_RMC_Parse(rev_buf, &GPS)) //解析GPRMC
                                {
                                        RMC_YES;
                                        GPS_DisplayOne();          //显示GPS第一页信息
                                        error_num = 0;
                                        gps_flag = 0;
                                        rev_stop  = 0;
                                        REV_NO;
                                }
                                else
                                {
                                        error_num++;
                                        if (error_num >= 20) //如果数据无效超过20次
                                        {
                                                RMC_NO;
                                                error_num = 20;
                                                GPS_Init();     //返回初始化
                                        }
                                        gps_flag = 0;
                                        rev_stop  = 0;
                                        REV_NO;
                                }
                        }
                }
        }
}

/****************************************
定时器中断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count = 0;
        TH0 = 0x3c;
        TL0 = 0xb0;
        count++;
        if (count == 100)  //5秒钟
        {
                count = 0;
                change_page++;  //换页
                if (change_page == 10)
                        change_page = 0;
        }
}

/****************************************
串口接收中断
/****************************************/
void Uart_Receive(void) interrupt 4
{
        uchar ch;
        ES = 0;
        if (RI)
……………………

网友A(2018-01-08):
不明白那个WEILA和DULA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可以看下

网友C(2018-04-25):
有原理图吗?我在做单片机定位报警器

网友D(2019-04-10):
好好感谢好人呢

网友D:
怎么打开有问题啊

网友E(2019-05-10):
没有原理图,容易误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