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817C光耦连接单片机的疑问

楼主:
DC24V输入,中间串了一个1K限流电阻,但是进行模拟按下按钮后,小灯不亮。随后将1K限流电阻改为130Ω,小灯可以正常点亮。在网上查了一下PC817C的参数,输入电流最大50ma。但是130Ω时都已经184ma了。网上查询其他的电路是4k7的电阻,试验了一下不起作用。请教一下大神,该怎么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A(2017-12-02):
看参数表了咋还弄不明白

网友B:
你在光耦二极管端加5v串接200欧电阻试试,不明白你接正负24v啥意思,那两端电压有48v啊

网友C:
不明白你想表达什么?是否想 的按下按键 单片机的IO P1.0检测到低电平?

网友D:
R1太小了,改成10K就行了,流过发光二极管的电流小了发光就弱,对面的光敏三极管就法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