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对于单片机定时器方面的一些问题求回答

楼主(2017-12-02):
第一个就是stc12c5a60s2单片机定时器的四种工作方式,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这类单片机总共四个定时器还有两个是通过集成pwm的,就想问一下这其他两种单片机和原来两中一样嘛?

网友A:
用法一样的

网友B:
用法是一样的不用在意

网友C:
第一个就是stc12c5a60s2单片机定时器的四种工作方式,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这类单片机总共四个定时器还有两个是通过集成pwm的,就想问一下这其他两种单片机和原来两中一样嘛?

(1)stc12c5a60s2单片机功能强大,速度快,Flash与RAM空间都大,我以前在产品上大批量使用,但近几年的STC15W系列单片机价格比STC12系列更低,支持宽电压供电2.5-5.5V,自带硬件仿真功能,不需要外部晶振与复位电路,接通电源就是最小系统,因此使用更加简便,STC15W已成为当今单片机运用的主流,STC15W系列单片机的原理与STC12系列大部分是相同的,STC15W定时器原理与STC12系列也是相同的,普通定时器与PWM定时器原理有些不同,普通定时器使用简单,PWM定时器要复杂点。
(2)可以看下《51单片机轻松入门 基于STC15W4K系列》定时器与PWM章节,介绍非常完整透彻。
配套视频可先学习下知识重点,视频地址:https://pan.baidu.com/s/1bURkE6,在这个视频地址下载配套完整光盘,光盘里有介绍STC12系列的原始书稿,最终的纸版书是STC15W的。

网友D:
不用问了 自己看去   单片机之定时器视频 http://www.superedu.com.cn/xuexi/jdsp/289.html?51321

网友E:
定时器用法是一样的,传了一个好用的单片机定时器,中断开发辅助软件,我一般用软件直接生成定时中断代码,方便快捷而且很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