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仿真加单片机源程序 需8.6版本的proteus

楼主:
仿真需要8.6版本的仿真proteus
超声波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51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mgport P0
uchar code smg_du[]={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code smg_we[]={0xfe,0xfd,0xfb,0xf7};
uchar dis_smg[4]   ={0x40,0x40,0x40,0x40};
sbit smg_w=P2^1;
sbit smg_d=P2^0;
sbit ECHO=P3^2;
sbit TR=P3^3; //触发信号
uchar Flag;//测量标志位0.5秒触发一次
/**************************************************
10us延时
**************************************************/
void Delay10Us(void)
{
    _nop_();_nop_();
    _nop_();_nop_();
    _nop_();_nop_();
    _nop_();_nop_();
}
/**************************************************
数码位选函数
**************************************************/
void smg_we_switch(uchar i)
{
    smgport=smg_we[i];
    smg_w=1;
    //smgport=smg_we[i];
    smg_w=0;
}
void smg_d_switch(uchar dat)
{
    smgport=dat;
    smg_d=1;
    smg_d=0;//所存
}
/**************************************************
关闭显示用于消隐
**************************************************/
void smgalloff(void)
{
    smgport=0;
    smg_d=1;
    smg_d=0;

    smgport=0xff;
    smg_w=1;
    smg_w=0;
}
/**************************************************
数码管显示
**************************************************/
void smgDis(void)
{
    static uchar i=0;
    smgalloff();
    smg_d_switch(dis_smg[i]);
    smg_we_switch(i);
    if(++i==4)i=0;
}
/**************************************************
距离测量
**************************************************/
void Measure(void)
{
    uchar Err; //错误标记
    unsigned long distance,pTime;//距离,时间变量
    Err=0;
    TR=1;     //TR保持10us高电平触发模块测距
    Delay10Us();
    TR=0;
    TH0=0;
    TL0=0;
    while(ECHO==0);//等待ECHO变为高
    TR0=1;       //启动定时器,外部高电平触发
    while(ECHO==1)//等待超声波回应获超时
    {
        pTime=TH0*256+TL0;
        if(pTime>40000)//时间超时
        {
            Err=1;
            break;
        }
    }
    TR0=0;//关闭定时器
    pTime=TH0*256+TL0; //获取时间
    if(pTime<59)//测量距离小于2cm
    {
        Err=1;
    }
    if(Err==0)
    {
        distance=(pTime*173)/10000;//;pTime*346/1000000/2=pTime*0.0173 仿真的环境温度为25度346m/s
        if(distance>400)//仿真有效值只到331CM
        {
            Err=1;
        }
        else
        {
            dis_smg[0]=0;
            dis_smg[1]=smg_du[distance/100]; //分离千位
            dis_smg[2]=smg_du[(distance/10)%10];//分离百位
            dis_smg[3]=smg_du[distance%10];     //分离个位
            return;
        }
    }
    dis_smg[0]=0;    //错误时数码管显示Err
    dis_smg[1]=0x79;
    dis_smg[2]=0x50;
    dis_smg[3]=0x50;
}
/**************************************************
定时器0初始化
**************************************************/
void Timer0Init(void)
{
    TMOD|=0x09;//工作于16位模式,只有P32和TR0同时为1时开始计数
}
/**************************************************
定时器1初始化
**************************************************/
void Timer1Init(void)
{
    TMOD|=0x10;//定时器1工作在方式1
        TH1 = (65536-2000)/256;
        TL1 = (65536-2000)%256;     //2ms
    TR1=1;
    ET1=1;
    EA=1;
}
void main(void)
{
    TR=0;       //关闭触发
    smgalloff();
    Timer0Init();//定时器0初始化
    Timer1Init();//定时器1初始化
    while(1)
    {
        if(Flag)//每500ms测量一次
        {
            Flag=0;
            Measure();//测量
        }
…………
…………

网友A(2018-01-30):
哈哈,我终于找到这个超声波模块了

网友B(2018-05-22):
怎么下载不了

网友C(2019-06-10):
那个圈是怎么放置的

网友D(2020-10-08):
仿真中为什么显示不了距离

网友E(2023-02-25):
用8.9运行,可以运行,程序也没有问题,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