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中文对照表

楼主(2017-12-02):
altium designer 常用元器件中文对照
原理图常用库文件:
Miscellaneous Devices.ddb
Dallas Microprocessor.ddb
Intel Databooks.ddb
Protel DOS Schematic Libraries.ddb
PCB元件常用库:
Advpcb.ddb
General IC.ddb
Miscellaneous.ddb

部分 分立元件库元件名称及中英对照
AND 与门
ANTENNA 天线
BATTERY 直流电源
BELL 铃,钟
BVC 同轴电缆接插件
BRIDEG 1 整流桥(二极管)
BRIDEG 2 整流桥(集成块)
BUFFER 缓冲器
BUZZER 蜂鸣器
CAP 电容
CAPACITOR 电容
CAPACITOR POL 有极性电容
CAPVAR 可调电容
CIRCUIT BREAKER 熔断丝
COAX 同轴电缆
CON 插口
CRYSTAL 晶体整荡器
DB 并行插口
DIODE 二极管
DIODE SCHOTTKY 稳压二极管
DIODE VARACTOR 变容二极管
DPY_3-SEG 3段LED
DPY_7-SEG 7段LED
DPY_7-SEG_DP 7段LED(带小数点)
ELECTRO 电解电容
FUSE 熔断器
INDUCTOR 电感
INDUCTOR IRON 带铁芯电感
INDUCTOR3 可调电感
JFET N N沟道场效应管
JFET P P沟道场效应管
LAMP 灯泡
LAMP NEDN 起辉器
LED 发光二极管
METER 仪表
MICROPHONE 麦克风
MOSFET MOS管
MOTOR AC 交流电机
MOTOR SERVO 伺服电机
NAND 与非门
NOR 或非门
NOT 非门
NPN NPN三极管
NPN-PHOTO 感光三极管
OPAMP 运放
OR 或门
PHOTO 感光二极管
PNP 三极管
NPN DAR NPN三极管
PNP DAR PNP三极管
POT 滑线变阻器
PELAY-DPDT 双刀双掷继电器
RES1.2 电阻
RES3.4 可变电阻
RESISTOR BRIDGE ? 桥式电阻
RESPACK ? 电阻
SCR 晶闸管
PLUG ? 插头
PLUG AC FEMALE 三相交流插头
SOCKET ? 插座
SOURCE CURRENT 电流源
SOURCE VOLTAGE 电压源
SPEAKER 扬声器
SW ? 开关
SW-DPDY ? 双刀双掷开关
SW-SPST ? 单刀单掷开关
SW-PB 按钮
THERMISTOR 电热调节器
TRANS1 变压器
TRANS2 可调变压器
TRIAC ? 三端双向可控硅
TRIODE ? 三极真空管
VARISTOR 变阻器
ZENER ? 齐纳二极管
DPY_7-SEG_DP 数码管
SW-PB 开关
74系列:
74LS00      TTL       2输入端四与非门
74LS01      TTL       集电极开路2输入端四与非门
74LS02      TTL       2输入端四或非门
74LS03      TTL       集电极开路2输入端四与非门
74LS122     TTL      可再触发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74LS123     TTL      双可再触发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74LS125     TTL      三态输出高有效四总线缓冲门
74LS126     TTL      三态输出低有效四总线缓冲门
74LS13      TTL      4输入端双与非施密特触发器
74LS132     TTL      2输入端四与非施密特触发器
74LS133     TTL      13输入端与非门
74LS136     TTL      四异或门
74LS138     TTL      3-8线译码器/复工器
74LS139     TTL      双2-4线译码器/复工器
74LS14      TTL      六反相施密特触发器
74LS145     TTL      BCD—十进制译码/驱动器
74LS15      TTL      开路输出3输入端三与门
74LS150     TTL      16选1数据选择/多路开关
74LS151     TTL      8选1数据选择器
74LS153     TTL      双4选1数据选择器
74LS154     TTL      4线—16线译码器
74LS155     TTL      图腾柱输出译码器/分配器
74LS156     TTL      开路输出译码器/分配器
74LS157     TTL      同相输出四2选1数据选择器
74LS158     TTL      反相输出四2选1数据选择器
74LS16      TTL      开路输出六反相缓冲/驱动器
74LS160     TTL      可预置BCD异步清除计数器
74LS161     TTL      可予制四位二进制异步清除计数器
74LS162     TTL      可预置BCD同步清除计数器
74LS163     TTL      可予制四位二进制同步清除计数器
74LS164     TTL      八位串行入/并行输出移位寄存器
74LS165     TTL      八位并行入/串行输出移位寄存器
74LS166     TTL      八位并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74LS169     TTL      二进制四位加/减同步计数器
74LS17      TTL      开路输出六同相缓冲/驱动器
74LS170     TTL      开路输出4×4寄存器堆
74LS173     TTL      三态输出四位D型寄存器
74LS174     TTL      带公共时钟和复位六D触发器
74LS175     TTL      带公共时钟和复位四D触发器
74LS180     TTL      9位奇数/偶数发生器/校验器
74LS181     TTL      算术逻辑单元/函数发生器
74LS185     TTL      二进制—BCD代码转换器
74LS190     TTL      BCD同步加/减计数器
74LS191     TTL      二进制同步可逆计数器
74LS192     TTL      可预置BCD双时钟可逆计数器
74LS193     TTL      可预置四位二进制双时钟可逆计数器
74LS194     TTL      四位双向通用移位寄存器
74LS195     TTL      四位并行通道移位寄存器
74LS196     TTL      十进制/二-十进制可预置计数锁存器
74LS197     TTL      二进制可预置锁存器/计数器
74LS20      TTL      4输入端双与非门
74LS21      TTL      4输入端双与门
74LS22      TTL      开路输出4输入端双与非门
74LS221     TTL      双/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74LS240     TTL      八反相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74LS241     TTL      八同相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74LS243     TTL      四同相三态总线收发器
74LS244     TTL      八同相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74LS245     TTL      八同相三态总线收发器
74LS247     TTL      BCD—7段15V输出译码/驱动器
74LS248     TTL      BCD—7段译码/升压输出驱动器
74LS249     TTL      BCD—7段译码/开路输出驱动器
74LS251     TTL      三态输出8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LS253     TTL      三态输出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LS256     TTL      双四位可寻址锁存器
74LS257     TTL      三态原码四2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LS258     TTL      三态反码四2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LS259     TTL      八位可寻址锁存器/3-8线译码器
74LS26      TTL      2输入端高压接口四与非门
74LS260     TTL      5输入端双或非门
74LS266     TTL      2输入端四异或非门
74LS27      TTL      3输入端三或非门
74LS273     TTL      带公共时钟复位八D触发器
74LS279     TTL      四图腾柱输出S-R锁存器
74LS28      TTL      2输入端四或非门缓冲器
74LS283     TTL      4位二进制全加器
74LS290     TTL      二/五分频十进制计数器
74LS293     TTL      二/八分频四位二进制计数器
74LS295     TTL      四位双向通用移位寄存器
74LS298     TTL      四2输入多路带存贮开关
74LS299     TTL      三态输出八位通用移位寄存器
74LS30      TTL      8输入端与非门
74LS32      TTL      2输入端四或门
74LS322     TTL      带符号扩展端八位移位寄存器
74LS323     TTL      三态输出八位双向移位/存贮寄存器
74LS33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或非缓冲器
74LS347     TTL      BCD—7段译码器/驱动器
74LS352     TTL      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LS353     TTL      三态输出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LS365     TTL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同相线驱动器
74LS365     TTL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同相线驱动器
74LS366     TTL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反相线驱动器
74LS367     TTL      4/2线使能输入三态六同相线驱动器
74LS368     TTL      4/2线使能输入三态六反相线驱动器
74LS37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LS373     TTL      三态同相八D锁存器
74LS374     TTL      三态反相八D锁存器
74LS375     TTL      4位双稳态锁存器
74LS377     TTL      单边输出公共使能八D锁存器
74LS378     TTL      单边输出公共使能六D锁存器
74LS379     TTL      双边输出公共使能四D锁存器
74LS38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LS380     TTL      多功能八进制寄存器
74LS39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LS390     TTL      双十进制计数器
74LS393     TTL      双四位二进制计数器
74LS40      TTL      4输入端双与非缓冲器
74LS42      TTL      BCD—十进制代码转换器
74LS352     TTL      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LS353     TTL      三态输出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LS365     TTL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同相线驱动器
74LS366     TTL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反相线驱动器
74LS367     TTL      4/2线使能输入三态六同相线驱动器
74LS368     TTL      4/2线使能输入三态六反相线驱动器
74LS37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LS373     TTL      三态同相八D锁存器
74LS374     TTL      三态反相八D锁存器
74LS375     TTL      4位双稳态锁存器
74LS377     TTL      单边输出公共使能八D锁存器
74LS378     TTL      单边输出公共使能六D锁存器
74LS379     TTL      双边输出公共使能四D锁存器
74LS38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LS380     TTL      多功能八进制寄存器
74LS39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LS390     TTL      双十进制计数器
74LS393     TTL      双四位二进制计数器
74LS40      TTL      4输入端双与非缓冲器
74LS42      TTL      BCD—十进制代码转换器
74LS447     TTL      BCD—7段译码器/驱动器
74LS45      TTL      BCD—十进制代码转换/驱动器
74LS450     TTL      16:1多路转接复用器多工器
74LS451     TTL      双8:1多路转接复用器多工器
74LS453     TTL      四4:1多路转接复用器多工器
74LS46      TTL      BCD—7段低有效译码/驱动器
74LS460     TTL      十位比较器
74LS461     TTL      八进制计数器
74LS465     TTL      三态同相2与使能端八总线缓冲器
74LS466     TTL      三态反相2与使能八总线缓冲器
74LS467     TTL      三态同相2使能端八总线缓冲器
74LS468     TTL      三态反相2使能端八总线缓冲器
74LS469     TTL      八位双向计数器
74LS47      TTL      BCD—7段高有效译码/驱动器
74LS48      TTL      BCD—7段译码器/内部上拉输出驱动
74LS490     TTL      双十进制计数器
74LS491     TTL      十位计数器
74LS498     TTL      八进制移位寄存器
74LS50      TTL      2-3/2-2输入端双与或非门
74LS502     TTL      八位逐次逼近寄存器
74LS503     TTL      八位逐次逼近寄存器
74LS51      TTL      2-3/2-2输入端双与或非门
74LS533     TTL      三态反相八D锁存器
74LS534     TTL      三态反相八D锁存器
74LS54      TTL      四路输入与或非门
74LS540     TTL      八位三态反相输出总线缓冲器
74LS55      TTL      4输入端二路输入与或非门
74LS563     TTL      八位三态反相输出触发器
74LS564     TTL      八位三态反相输出D触发器
74LS573     TTL      八位三态输出触发器
74LS574     TTL      八位三态输出D触发器

74LS645     TTL      三态输出八同相总线传送接收器
74LS670     TTL      三态输出4×4寄存器堆
74LS73      TTL      带清除负触发双J-K触发器
74LS74      TTL      带置位复位正触发双D触发器
74LS76      TTL      带预置清除双J-K触发器
74LS83      TTL      四位二进制快速进位全加器
74LS85      TTL      四位数字比较器
74LS86      TTL      2输入端四异或门
74LS90      TTL      可二/五分频十进制计数器
74LS93      TTL      可二/八分频二进制计数器
74LS95      TTL      四位并行输入/输出移位寄存器
74LS97      TTL      6位同步二进制乘法器
CD系列::
CD4000 双3输入端或非门+单非门 TI
CD4001 四2输入端或非门 HIT/NSC/TI/GOL
CD4002 双4输入端或非门 NSC
CD4006 18位串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NSC
CD4007 双互补对加反相器 NSC
CD4008 4位超前进位全加器 NSC
CD4009 六反相缓冲/变换器 NSC
CD4010 六同相缓冲/变换器 NSC
CD4011 四2输入端与非门 HIT/TI
CD4012 双4输入端与非门 NSC
CD4013 双主-从D型触发器 FSC/NSC/TOS
CD4014 8位串入/并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NSC
CD4015 双4位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 TI
CD4016 四传输门 FSC/TI
CD4017 十进制计数/分配器 FSC/TI/MOT
CD4018 可预制1/N计数器 NSC/MOT
CD4019 四与或选择器 PHI
CD4020 14级串行二进制计数/分频器 FSC
CD4021 08位串入/并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PHI/NSC
CD4022 八进制计数/分配器 NSC/MOT
CD4023 三3输入端与非门 NSC/MOT/TI
CD4024 7级二进制串行计数/分频器 NSC/MOT/TI
CD4025 三3输入端或非门 NSC/MOT/TI
CD4026 十进制计数/7段译码器 NSC/MOT/TI
CD4027 双J-K触发器 NSC/MOT/TI
CD4028 BCD码十进制译码器 NSC/MOT/TI
CD4029 可预置可逆计数器 NSC/MOT/TI
CD4030 四异或门 NSC/MOT/TI/GOL
CD4031 64位串入/串出移位存储器 NSC/MOT/TI
CD4032 三串行加法器 NSC/TI
CD4033 十进制计数/7段译码器 NSC/TI
CD4034 8位通用总线寄存器 NSC/MOT/TI
CD4035 4位并入/串入-并出/串出移位寄存 NSC/MOT/TI
CD4038 三串行加法器 NSC/TI
CD4040 12级二进制串行计数/分频器 NSC/MOT/TI
CD4041 四同相/反相缓冲器 NSC/MOT/TI
CD4042 四锁存D型触发器 NSC/MOT/TI
CD4043 4三态R-S锁存触发器("1"触发) NSC/MOT/TI
CD4044 四三态R-S锁存触发器("0"触发) NSC/MOT/TI
CD4046 锁相环 NSC/MOT/TI/PHI
CD4047 无稳态/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NSC/MOT/TI
CD4048 4输入端可扩展多功能门 NSC/HIT/TI
CD4049 六反相缓冲/变换器 NSC/HIT/TI
CD4050 六同相缓冲/变换器 NSC/MOT/TI
CD4051 八选一模拟开关 NSC/MOT/TI
CD4052 双4选1模拟开关 NSC/MOT/TI
CD4053 三组二路模拟开关 NSC/MOT/TI
CD4054 液晶显示驱动器 NSC/HIT/TI
CD4055 BCD-7段译码/液晶驱动器 NSC/HIT/TI
CD4056 液晶显示驱动器 NSC/HIT/TI
CD4059 “N”分频计数器 NSC/TI
CD4060 14级二进制串行计数/分频器 NSC/TI/MOT
CD4063 四位数字比较器 NSC/HIT/TI
CD4066 四传输门 NSC/TI/MOT
CD4067 16选1模拟开关 NSC/TI
CD4068 八输入端与非门/与门 NSC/HIT/TI
CD4069 六反相器 NSC/HIT/TI
CD4070 四异或门 NSC/HIT/TI
CD4071 四2输入端或门 NSC/TI
CD4072 双4输入端或门 NSC/TI
CD4073 三3输入端与门 NSC/TI
CD4075 三3输入端或门 NSC/TI
CD4076 四D寄存器
CD4077 四2输入端异或非门 HIT
CD4078 8输入端或非门/或门
CD4081 四2输入端与门 NSC/HIT/TI
CD4082 双4输入端与门 NSC/HIT/TI
CD4085 双2路2输入端与或非门
CD4086 四2输入端可扩展与或非门
CD4089 二进制比例乘法器
CD4093 四2输入端施密特触发器 NSC/MOT/ST
CD4094 8位移位存储总线寄存器 NSC/TI/PHI
CD4095 3输入端J-K触发器
CD4096 3输入端J-K触发器
CD4097 双路八选一模拟开关
CD4098 双单稳态触发器 NSC/MOT/TI
CD4099 8位可寻址锁存器 NSC/MOT/ST
CD40100 32位左/右移位寄存器
CD40101 9位奇偶较验器
CD40102 8位可预置同步BCD减法计数器
CD40103 8位可预置同步二进制减法计数器
CD40104 4位双向移位寄存器
CD40105 先入先出FI-FD寄存器
CD40106 六施密特触发器 NSC/TI
CD40107 双2输入端与非缓冲/驱动器 HAR/TI
CD40108 4字×4位多通道寄存器
CD40109 四低-高电平位移器CD4529 双四路/单八路模拟开关
CD4530 双5输入端优势逻辑门
CD4531 12位奇偶校验器
CD4532 8位优先编码器
CD4536 可编程定时器
CD4538 精密双单稳
CD4539 双四路数据选择器
CD4541 可编程序振荡/***
CD4543 BCD七段锁存译码,驱动器
CD4544 BCD七段锁存译码,驱动器
CD4547 BCD七段译码/大电流驱动器
CD4549 函数近似寄存器
CD4551 四2通道模拟开关
CD4553 三位BCD计数器
CD4555 双二进制四选一译码器/分离器
CD4556 双二进制四选一译码器/分离器
CD4558 BCD八段译码器
CD4560 "N"BCD加法器
CD4561 "9"求补器
CD4573 四可编程运算放大器
CD4574 四可编程电压比较器
CD4575 双可编程运放/比较器
CD4583 双施密特触发器
CD4584 六施密特触发器
CD4585 4位数值比较器
CD4599 8位可寻址锁存器
CD40110 十进制加/减,计数,锁存,译码驱动 ST
CD40147 10-4线编码器 NSC/MOT
CD40160 可预置BCD加计数器 NSC/MOT
CD40161 可预置4位二进制加计数器 NSC/MOT
CD40162 BCD加法计数器 NSC/MOT
CD40163 4位二进制同步计数器 NSC/MOT
CD40174 六锁存D型触发器 NSC/TI/MOT
CD40175 四D型触发器 NSC/TI/MOT
CD40181 4位算术逻辑单元/函数发生器
CD40182 超前位发生器
CD40192 可预置BCD加/减计数器(双时钟) NSC/TI
CD40193 可预置4位二进制加/减计数器 NSC/TI
CD40194 4位并入/串入-并出/串出移位寄存 NSC/MOT
CD40195 4位并入/串入-并出/串出移位寄存 NSC/MOT
CD40208 4×4多端口寄存器
型号 器件名称 厂牌备注
CD4501 4输入端双与门及2输入端或非门
CD4502 可选通三态输出六反相/缓冲器
CD4503 六同相三态缓冲器
CD4504 六电压转换器
CD4506 双二组2输入可扩展或非门
CD4508 双4位锁存D型触发器
CD4510 可预置BCD码加/减计数器
CD4511 BCD锁存,7段译码,驱动器
CD4512 八路数据选择器
CD4513 BCD锁存,7段译码,驱动器(消隐)
CD4514 4位锁存,4线-16线译码器
CD4515 4位锁存,4线-16线译码器
CD4516 可预置4位二进制加/减计数器
CD4517 双64位静态移位寄存器
CD4518 双BCD同步加计数器
CD4519 四位与或选择器
CD4520 双4位二进制同步加计数器
CD4521 24级分频器
CD4522 可预置BCD同步1/N计数器
CD4526 可预置4位二进制同步1/N计数器
CD4527 BCD比例乘法器
CD4528 双单稳态触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