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与HX711作200KG电子秤源码 带详细注释

楼主(2017-12-02):
具体看附件了,注释写的很细。
有个小BUG,重新上电LCD只开背光无显示。对调试无大影响,不影响称重部分。估计是由于delay头文件的问题,不建议折腾。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传感器用的是8Kg  2.0mV/V的如果其它规格,更改转换公式即可。
//检测参数通过串口发送的电脑。
//可以做程序在电脑上直接显示。
//串口选用USART1
//PB11接HX711数据口浮空输入
//PB12接HX711CLK
//PA11为测试程序时用过的。可删除
//HX711输入电子称电压调称为22K 10K 调压为4V输出
//输出结果最后一位为0.1g

//我们的传感器50kg,灵敏度1mv/v
//HX711模块R1=20k欧,R2=8.2k欧,所以HX711给传感器供电电压为(20+8.2)/8.2*1.25=4.3V,注意万用表测得会比这个值低,模块为了降低功耗只在采样时会用到4.3输出电压
/*Include---------------------------*/
#include <stm32f10x.h>                //包含所有的头文件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include "adc.h"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函数声明--------------------
void Delay_MS(u16 dly);
void delay_us(u16 dly1);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unsigned long Read_HX711(void);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int fputc(int ch,FILE *f);
int GetKey (void);
long double filter(void);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void u32tostr(unsigned long dat,char *str)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u32 adcx;
        float weight;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执行主函数之前的调试函数,不影响最终的release版

    //------------初始化------------下面三个初始化
        delay_init();
        LCD_Init();
    RCC_Configuration();//RCC指时钟控制预分频器
    GPIO_Configuration();//初始化GPIO口状态
    USART_Configuration( );  //初始化串口配置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60,50,200,16,16,"Mini STM32");
                LCD_ShowString(60,70,200,16,16,"WEIGHT SCALE");
                LCD_ShowString(60,90,200,16,16,"ZHILV@EIGER");
                LCD_ShowString(60,110,200,16,16,"2017/11/25");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ADC_CH1_VAL:");
                LCD_ShowString(60,150,200,16,16,"ADC_CH1_WEI:000.000kg");

        while(1)  //恒运行下面的程序
    {
        Delay_MS(1000);//延时1s,可能是为了等读数稳定(这个延时是为了稳定,也可以留时间滤波)

                adcx=filter();//adcx值由这个子函数读出,这个数需要由下面两句转kg值
                adcx=8388608-adcx;
                LCD_ShowxNum(156,130,adcx,8,16,0);//显示ADC转换后的24位二进制数转十进制数值

                adcx=adcx/100;//为节省运算量,将AD值固定缩小100倍
                weight=(float)adcx/429.496+0.005;  //实际用的时候需要调试,429.496由于传感器差异这个系数一般在400到500之间,加0.005是为了四舍五入
                adcx=weight;
                LCD_ShowxNum(156,150,adcx,3,16,0);//显示重量值整数部分

                weight-=adcx;
                weight*=1000;
                LCD_ShowxNum(188,150,weight,3,16,0X80);//显示重量值小数部分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1);   //没看懂,大概是对PA11进行设置,但不清楚作什么设置  从后面推敲应该set置1,reset置0
        //printf("%d\n",weight);   //打印weight值,串口调试用的
        }
}

/*******************************************************************************
* Function Name  : Delay_Ms
* Description    : delay 1 ms.
* Input          : dly (ms)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Delay_MS(u16 dly)
{
        u16 i,j;
    for(i=0;i<dly;i++)
    for(j=1000;j>0;j--);
}

void delay_us(u16 dly1)    //重复定义!!!!问题已解决,在delay.c中注释掉该定义
{
    u16 i;
    for(i=dly1;i>0;i--);    //这个延时函数的作用是延时dly1个微秒,但这个延时器用来干嘛不清楚
}
/*******************************************************************************
* Function Name  : Read_HX711
* Description    : Read weigh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unsigned long Read_HX711(void)  //读HX711芯片输出的数据。
{
        unsigned long val = 0; //long型32位
        unsigned char i = 0;
                                          //DOUT指串行数据输出,SCK指的是PD_SCK串行时钟输入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1);    //DOUT=1 ,PB11接HX711数据口浮空输入,还是不懂什么叫浮空输入,但是连线的话把HX711的数据线口接STM的PB11口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2);    //SCK=0 ,PB12接HX711CLK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1));   //等待DOUT=0
    delay_us(1); //等1us执行下面
    for(i=0;i<24;i++)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2);    //SCK=1
                val=val<<1; //左移1位,右补0
                delay_us(1);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2);    //SCK=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1))   //DOUT=1
                val++;
                delay_us(1);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2);
        val=val^0x800000;//异或。
        delay_us(1);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2);
        delay_us(1);
        return val;
}
/*******************************************************************************
* Function Name  : FILTER
* Description    : 限幅中位均值滤波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下面这个滤波函数是一个去最大最小后取平均的函数,要使用它,需要将前面的延时1us改为5us,增大采样时间。
long double filter(void)  //?????ù?????¨·¨????????
{
        unsigned long max=0,min=0,SUM,BUF[12],Average;
        int i=0;

        for(i=0;i<12;i++)
        {
                BUF[i]=Read_HX711();
                //printf("%ld\r\n",BUF);
                if(i==0)
                {
                        max=BUF[0];
                        min=BUF[0];
                }
                if(i>0)
                {
                        if(BUF[i]>max) max=BUF[i];
                        if(BUF[i]<min) min=BUF[i];
                }
        }
        for(i=0;i<12;i++)
        {
                if(!(BUF[i]==max||BUF[i]==min))
                {
                        SUM=SUM+BUF[i];
                }
        }
        Average=SUM/(12-2);
        return Average;

}
/*******************************************************************************
* Function Name  :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使用外部RC晶振-----------
        RCC_DeInit();                        //初始化为缺省值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使能外部的高速时钟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HSERDY) == RESET);        //等待外部高速时钟使能就绪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HCLK = SYSCLK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PCLK2 =  HCLK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PCLK1 = HCLK/2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RCC_PLLMul_9);        //PLLCLK = 8MHZ * 9 =72MHZ
        RCC_PLLCmd(ENABLE);                        //Enable PLLCLK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Wait till PLLCLK is ready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0x08);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打开相应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使能APB2外设的GPIOA的时钟
                  //开启串口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初始化GPIO外设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CLK:PB5  CLR:PE11  Data:PE10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声明一个结构体变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选择PC.10(TXD) 和 PC.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管脚频率为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输出模式为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B5

           //配置USART1_Tx为复合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 USART1_Rx 为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选择PC.10(TXD) 和 PC.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B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管脚频率为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B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选择PC.10(TXD) 和 PC.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管脚频率为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B5
}
/*******************************************************************************
* Function Name  : USART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设置串口USART1
* Input          : ch,*f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串口配置: 波特率 115200 数据位 8 停止位 1  奇偶位 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初始化串口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启动串口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fputc
* Description    : 重定向这个C库(stdio)printf函数  文件流——》串口USART1
* Input          : ch,*f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fputc重复定义!!!!已解决

{

USART_SendData(USART1, (unsigned char) ch);// USART1 可以换成 USART2 等

while (!(USART1->SR & USART_FLAG_TXE));   //->指针,传递值的一种方式;!逻辑非;&逻辑与

return (ch);

}

// 接收数据

int GetKey (void) {

while (!(USART1->SR & USART_FLAG_RXNE));

return ((int)(USART1->DR & 0x1FF));

}

网友A(2018-03-09):
求转发源码给我学习,刚进来下载不了。

网友B(2018-09-05):
备注的很详细,赞

网友C(2018-11-16):
发给HX711的脉冲过不去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D:
我正好需要这个,非常感谢

网友E(2019-04-29):
能调试出嘛

网友F(2019-07-18):
正在做电子秤,下载学习。

网友G:
看不懂 也调试不出来想要的结果 5555

网友H(2019-10-11):
那个读取HX711之后,为啥还要用8388608减去它

网友I(2022-09-12):
收藏,准备以后学习,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