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通过按键控制流水灯方向源程序

楼主(2017-12-02):
通过按键控制流水方向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i = 0, temp;
unsigned char bdata j; //在位寻址区定义字节变量
sbit j0 = j ^ 0; //定义位变量
void main(void)
{
  TMOD = 0x01; //设定T0定时方式1
  TH0 = (65536 - 10000) / 256; //定时
  TL0 = (65536 - 10000) % 256;
  TR0 = 1;
  ET0 = 1; //允许T0中断
  PT0 = 1; //设定T0为高优先级

  IT0 = 1; //外部中断输入下降沿有效
  EX0 = 1; //允许X0中断
  EA = 1; //开放总中断

  temp = 0xfe;
  P1 = temp;
  while(1);
}
void T0_int(void) interrupt 1 //每隔10ms执行一次
{
TH0 = (65536 - 10000) / 256; //定时
TL0 = (65536 - 10000) % 256;
i++;
if(i >= 100) {
  i = 0;
if(j0 == 0) temp = _crol_(temp, 1);
if(j0 == 1) temp = _cror_(temp, 1);
P1 = temp;
}
}
void X0_int(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
  unsigned char k;
  j0 = ~j0; //改变运动方向
  for(k = 200; k > 0; k--); //延时一会再退出,以避免抖动
}

网友A(2018-12-06):
请问为什么按下按键j0 取反要重新在外部中断里面取反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