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简易万年历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7-12-02):
简易万年历在德飞莱开发板上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type.H"
#include "OLEDDrive.H"
#include"DS1302.h"
#define FunKeyVal 1//按下功能键
#define AddKeyVal 2//按下增加键
#define SubKeyVal 3//按下减少键
#define EscKeyVal 4//退出键
//当前选中的时那个位置编号
#define IDMax       9
#define SelectYear  1
#define SelectMonth 2
#define SelectDate  3
#define SelectDay   4
#define SelectHour  5
#define SelectMin   6
#define SelectSec   7
#define SelectClockHour 8
#define SelectClockMin  9

#define DIRUP  1
#define DIRDOW 2
extern uint16 ReadTemp(uint8 mode);
uint8 buf[5];//显示缓存
uint8 SelectState[]={0x00,0xff};
bit ReadTemperatureFlag=0;//温度读取标志位
uint16 Temperature;//DS18B20读取的16位温度数据
code uint8 DecimalNum[16]={'0','1','1','2','3','3','4',
'4','5','6','6','7','8','8','9','9'};//DS18B20读取的16bit数据最低4位对应的小数4舍5入取一位

sfr IAP_CONTR = 0XE7;//特殊功能寄存器
uint8 ClockHour=0;
uint8 ClockMin=0;
bit ClockFlag=0;
sbit BEEP=P3^7;
uint8 ID=0;//功能切换
code uint8 weekstr[8][3]={
"   ","Mon","Tue","Wed","Thu","Fri","Sat","Sun"};
uint8 code Mon2[2][13]={0,31,28,31,30,31,30,31,31,30,31,30,31,
                                  0,31,29,31,30,31,30,31,31,30,31,30,31};
uint8 code TempIco[]={
/*--  调入了一幅图像:这是您新建的图像  --*/
/*--  宽度x高度=8x16  --*/
0x00,0x00,0xFC,0x02,0xAA,0xFC,0x00,0x00,0x08,0x1C,0x3F,0x7E,0x7E,0x3F,0x1C,0x08,
};
uint8 code BEEPIco[]=
{/*--  调入了一幅图像:C:\Users\wise\Desktop\喇叭.bmp  --*/
/*--  宽度x高度=16x16  --*/
0xF0,0x10,0x10,0xF0,0x18,0x0C,0x06,0x03,0xFF,0xFF,0xB0,0x98,0x8C,0x86,0x83,0x81,
0x0F,0x08,0x08,0x0F,0x08,0x30,0x20,0xC0,0xFF,0xFF,0x0D,0x19,0x31,0x61,0xC1,0x81};

//温度单位符号℃
uint8 code TempUint[]={
/*--  调入了一幅图像:这是您新建的图像  --*/
/*--  宽度x高度=6x8  --*/
0x02,0x05,0x72,0x88,0x88,0x00,
};
void UARTInit()
{
    SCON = 0x50;           //设定串口工作方式
    PCON = 0x00;           //波特率不倍增
    TMOD = 0x20;           //定时器1工作于8位自动重载模式, 用于产生波特率
    EA = 1;
    ES = 1;              //允许串口中断
    TL1 = 0xfd;
    TH1 = 0xfd;             //波特率9600
    TR1 = 1;
}
/**************************************************
将2位十进制数转为字符
**************************************************/
void Dec2ToStr(uint8 dec,uint8 *str)
{
    *str++=dec/10+0x30;
    *str=dec%10+0x30;
}
/**************************************************
闰年判断2000-2099年能被4整除就时闰年
**************************************************/
uint8 IsLeapYear(uint8 year)
{
    if((year%4)==0)
    {
        return 1;
    }
    return 0;
}
/**************************************************
显示年信息
**************************************************/
void ShowYear(void)
{
    GUIShowString(2*6,0,"20",2,SelectState[SelectYear==ID]);
    Dec2ToStr(time.year,buf);
    GUIShowString(4*6,0,buf,2,SelectState[SelectYear==ID]);
    GUIShowString(6*6,0,"-",1,0);
}
/**************************************************
显示月信息
**************************************************/
void ShowMonth(void)
{
    Dec2ToStr(time.month,buf);
    GUIShowString(7*6,0,buf,2,SelectState[SelectMonth==ID]);
    GUIShowString(9*6,0,"-",1,0);
}
/**************************************************
显示日期信息
**************************************************/
void ShowDate(void)
{
    Dec2ToStr(time.date,buf);
    GUIShowString(10*6,0,buf,2,SelectState[SelectDate==ID]);
}
/**************************************************
显示星期信息
**************************************************/
void ShowDay(void)
{
    GUIShowString(17*6,0,weekstr[time.day],3,SelectState[SelectDay==ID]);
}
/**************************************************
显示小时信息
**************************************************/
void ShowHour(void)
{
    GUIShowChar15X24(0,2,time.hour/10,SelectState[SelectHour==ID]);
    GUIShowChar15X24(1*15,2,time.hour%10,SelectState[SelectHour==ID]);
    GUIShowChar15X24(2*15,2,10,0);
}
/**************************************************
显示分信息
**************************************************/
void ShowMin(void)
{
    GUIShowChar15X24(3*15,2,time.min/10,SelectState[SelectMin==ID]);
    GUIShowChar15X24(4*15,2,time.min%10,SelectState[SelectMin==ID]);
    GUIShowChar15X24(5*15,2,10,0);
}
/**************************************************
显示秒信息
**************************************************/
void ShowSec(void)
{
    GUIShowChar15X24(6*15,2,time.sec/10,SelectState[SelectSec==ID]);
    GUIShowChar15X24(7*15,2,time.sec%10,SelectState[SelectSec==ID]);
}
/**************************************************
显示闹铃时
**************************************************/
void ShowClockHour(void)
{
    Dec2ToStr(ClockHour,buf);
    GUIShowString(11*6,7,buf,2,SelectState[SelectClockHour==ID]);
    GUIShowString(13*6,7,":",1,0);
}
/**************************************************
显示闹铃分
**************************************************/
void ShowClockMin(void)
{
    Dec2ToStr(ClockMin,buf);
    GUIShowString(14*6,7,buf,2,SelectState[SelectClockMin==ID]);
}
void Dec1ToStr1(uint8 dec,uint8 *str)
{
        str[0]=' ';
        str[1]=' ';
        str[2]=dec+0x30;
}
void Dec2ToStr1(uint8 dec,uint8 *str)
{
        str[0]=' ';
        str[1]=dec/10+0x30;
        str[2]=dec%10+0x30;
}
void Dec3ToStr1(uint8 dec,uint8 *str)
{
        str[0]=dec/100+0x30;
        str[1]=dec%100/10+0x30;
        str[2]=dec%10+0x30;
}
/**************************************************
显示温度信息
**************************************************/
void ShowTemperature(uint16 temperature,uint8* str)
{
    str[3]='.';
        if(temperature&0x8000)//负温度
        {
                temperature=~temperature+1;
                str[4]=DecimalNum[temperature&0x0f];//计算小数部分
                temperature=temperature>>4;
                if(temperature>9)//负温度的时候最多只有2位整数部分
                {
                        Dec3ToStr1(temperature,str);
                        str[0]='-';
                }
                else
                {
                        Dec2ToStr1(temperature,str);
                        str[1]='-';
                }
        }
        else
        {
                str[4]=DecimalNum[temperature&0x0f];//计算小数部分
                temperature=temperature>>4;
                if(temperature>99)
                {
                        Dec3ToStr1(temperature,str);
                }
                else if(temperature>9)
                {
                        Dec2ToStr1(temperature,str);
                }
                else
                {
                        Dec1ToStr1(temperature,str);
                }
        }
        GUIShowString(8,7,str,5,0);
}
/**************************************************
显示时间信息
**************************************************/
void ShowTime(void)
{
    ShowYear();//显示时间
    ShowMon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