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1单片机将mpu6050一些参数用1602显示出来程序小结

楼主(2017-12-02):
stc89C51将 mpu6050 一些参数用1602显示出来小结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1602.h"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shor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
#define DataPort P0        //LCD1602数据端口
sbit    SCL=P2^1;                        //IIC时钟引脚定义
sbit    SDA=P2^0;                        //IIC数据引脚定义
sbit    LCM_RS=P3^5;                //LCD1602命令端口

sbit    LCM_EN=P3^4;                //LCD1602命令端口
//****************************************
// 定义MPU6050内部地址
//****************************************
#define        SMPLRT_DIV                0x19        //陀螺仪采样率,典型值:0x07(125Hz)
#define        CONFIG                        0x1A        //低通滤波频率,典型值:0x06(5Hz)
#define        GYRO_CONFIG                0x1B        //陀螺仪自检及测量范围,典型值:0x18(不自检,2000deg/s)
#define        ACCEL_CONFIG        0x1C        //加速计自检、测量范围及高通滤波频率,典型值:0x01(不自检,2G,5Hz)          0x09 0x11 0x19 4G 8G 16G
#define        ACCEL_XOUT_H        0x3B
#define        ACCEL_XOUT_L        0x3C//加速度X轴输出
#define        ACCEL_YOUT_H        0x3D
#define        ACCEL_YOUT_L        0x3E//加速度Y轴输出
#define        ACCEL_ZOUT_H        0x3F
#define        ACCEL_ZOUT_L        0x40//加速度Z轴输出
#define        TEMP_OUT_H                0x41
#define        TEMP_OUT_L                0x42
#define        GYRO_XOUT_H                0x43
#define        GYRO_XOUT_L                0x44//角速度X轴输出
#define        GYRO_YOUT_H                0x45
#define        GYRO_YOUT_L                0x46//角速度Y轴输出
#define        GYRO_ZOUT_H                0x47
#define        GYRO_ZOUT_L                0x48//角速度Z轴输出
#define        PWR_MGMT_1                0x6B        //电源管理,典型值:0x00(正常启用)
#define        WHO_AM_I                        0x75        //IIC地址寄存器(默认数值0x68,只读)
#define        SlaveAddress        0xD0        //IIC写入时的地址字节数据,+1为读取  MPU I2C设备地址,从机地址
//****************************************
//定义类型及变量
//****************************************
uchar dis[6];                                                        //显示数字(-511至512)的字符数组
int        dis_data;                                                //变量
//int        Temperature,Temp_h,Temp_l;        //温度及高低位数据
//****************************************
//函数声明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延时
//void  lcd_printf(uchar *s,int temp_data);

//MPU6050操作函数
void  InitMPU6050();                                                                                                    //初始化MPU6050
void  Delay5us();
void  I2C_Start();
void  I2C_Stop();
void  I2C_SendACK(bit ack);
bit   I2C_RecvACK();
void  I2C_SendByte(uchar dat);
uchar I2C_RecvByte();
void  I2C_ReadPage();
void  I2C_WritePage();
void  display_ACCEL_x();
void  display_ACCEL_y();
void  display_ACCEL_z();
uchar Single_ReadI2C(uchar REG_Address);                                                //读取I2C数据
void  Single_WriteI2C(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向I2C写入数据
//****************************************
//整数转字符串 整数分割 并于液晶屏上显示
//****************************************
void lcd_printf(uchar *s,int temp_data)
{
        if(temp_data<0)
        {
                temp_data=-temp_data;
                *s='-';
        }
        else *s=' ';

        *++s =temp_data/10000+0x30;
        temp_data=temp_data%10000;     //取余运算

        *++s =temp_data/1000+0x30;
        temp_data=temp_data%1000;     //取余运算

        *++s =temp_data/100+0x30;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s =temp_data/10+0x30;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s =temp_data+0x30;
}
//****************************************

void  SeriPushSend(uchar send_data)
{
    SBUF=send_data; // 发送数据
        while(!TI);TI=0;        //等待数据发送完成
}
//****************************************
//延时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延时5微秒(STC90C52RC@12M) //TX-1C Tcy=1us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us()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
}
//**************************************
//I2C起始信号
//**************************************
void I2C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I2C停止信号
//**************************************
void I2C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
//I2C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I2C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
//I2C接收应答信号
//**************************************
bit I2C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
//向I2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I2C_Send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I2C_RecvACK();
}
//**************************************
//从I2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I2C_RecvByte()
{
    uchar i;
    uchar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
//向I2C设备写入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Single_WriteI2C(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
    I2C_Start();                  //起始信号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特定的I2C设备地址+写信号(未加1)
    I2C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
    I2C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
    I2C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
//从I2C设备读取一个字节数据(8位)
//**************************************
uchar Single_ReadI2C(uchar REG_Address)
{
        uchar REG_data;
        I2C_Start();                   //起始信号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I2C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找到从机里的特定地址(MPU6050特定内部储存寻址)
        I2C_Start();                   //起始信号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REG_data=I2C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I2C_SendACK(1);                //接收应答信号
        I2C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REG_data;
}
//**************************************
//初始化MPU6050
//**************************************
void InitMPU6050()
{
        Single_WriteI2C(PWR_MGMT_1, 0x00);        // 电源管理,典型值:0x00(正常启用) 解除休眠状态
        Single_WriteI2C(SMPLRT_DIV, 0x07);//陀螺仪采样率,典型值:0x07(125Hz)
        Single_WriteI2C(CONFIG, 0x06);//低通滤波频率,典型值:0x06(5Hz)
        Single_WriteI2C(GYRO_CONFIG, 0x18);        //陀螺仪自检及测量范围,典型值:0x18(不自检,2000deg/s)
        Single_WriteI2C(ACCEL_CONFIG, 0x01);//加速计自检、测量范围及高通滤波频率,典型值:0x01(不自检,2G,5Hz)          0x09 0x11 0x19 4G 8G 16G

……………………

网友A:
真的很有用,但是想问下,串口中断优先级是怎么判断的呢

网友B(2020-09-09):
有问题,LCD1602 的RW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