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动态显示汉字proteus仿真加源程序

楼主(2017-12-02):
LCD动态显示汉字

单片机LCD12864驱动源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Dataport P0 //LCD数据线

sbit RS=P2^2; // 数据\指令 选择
sbit RW=P2^1; // 读\写 选择
sbit EN=P2^0; // 读\写使能
sbit cs1=P2^4; // 片选1
sbit cs2=P2^3; // 片选2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uchar
/********************************/
/*  定义中文字库                */
/********************************/

unsigned char code Hzk[]={
/*--  文字:  中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FC,0x08,0x08,0x08,0x08,0xFF,0x08,0x08,0x08,0x08,0xFC,0x08,0x00,0x00,
0x00,0x00,0x07,0x02,0x02,0x02,0x02,0xFF,0x02,0x02,0x02,0x02,0x07,0x00,0x00,0x00,

/*--  文字:  国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FE,0x02,0x0A,0x8A,0x8A,0x8A,0xFA,0x8A,0x8A,0x8A,0x0A,0x02,0xFE,0x00,0x00,
0x00,0xFF,0x40,0x48,0x48,0x48,0x48,0x4F,0x48,0x49,0x4E,0x48,0x40,0xFF,0x00,0x00,

/*--  文字:  人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3F,0xC2,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40,0x20,0x10,0x0C,0x03,0x00,0x00,0x01,0x06,0x0C,0x18,0x30,0x60,0x20,0x00,

/*--  文字:  民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FE,0x92,0x92,0x92,0x92,0xF2,0x92,0x92,0x92,0x9E,0x80,0x80,0x00,0x00,
0x00,0x00,0xFF,0x40,0x20,0x10,0x00,0x00,0x03,0x0C,0x10,0x20,0x40,0xF0,0x00,0x00,

/*--  文字:  解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8,0xF4,0x57,0x54,0xFC,0x54,0xF0,0x42,0xA2,0x1E,0x02,0xA2,0x62,0x3E,0x00,0x00,
0x80,0x7F,0x02,0x02,0x5F,0x82,0x7F,0x0A,0x09,0x09,0x09,0xFF,0x09,0x09,0x09,0x00,

/*--  文字:  放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8,0x08,0xF8,0x49,0x4E,0xC8,0x88,0x40,0x38,0xCF,0x0A,0x08,0x88,0x78,0x08,0x00,
0x40,0x30,0x0F,0x40,0x80,0x7F,0x00,0x40,0x20,0x10,0x0B,0x0E,0x31,0x60,0x20,0x00,

/*--  文字:  军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18,0x26,0x22,0xA2,0x72,0x2E,0xAA,0x22,0x22,0x22,0x32,0x22,0x0A,0x06,0x00,
0x00,0x10,0x10,0x12,0x13,0x12,0x12,0xFF,0x12,0x12,0x12,0x13,0x12,0x18,0x10,0x00,

/*--  文字:  第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0,0x08,0x04,0xD3,0x56,0x5A,0x52,0x5A,0xF4,0x53,0x56,0x5A,0x72,0x02,0x02,0x00,
0x00,0x20,0x20,0x23,0x12,0x12,0x0A,0x06,0xFF,0x02,0x02,0x12,0x22,0x1E,0x00,0x00,

/*--  文字:  三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04,0x00,0x00,
0x0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00,

/*--  文字:  三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04,0x00,0x00,
0x0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00,

/*--  文字:  零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C,0x04,0x55,0x55,0x55,0x85,0x7F,0x85,0x55,0x55,0x55,0x05,0x0C,0x04,0x00,
0x04,0x04,0x04,0x0A,0x0A,0x09,0x2A,0xCC,0x28,0x19,0x09,0x02,0x06,0x02,0x02,0x00,

/*--  文字:  三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04,0x00,0x00,
0x0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00,

/*--  文字:  工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2,0x02,0x02,0x02,0x02,0xFE,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0,0x00,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3F,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00,

/*--  文字:  厂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FE,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0,
0x40,0x30,0x0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导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3E,0x4A,0x4A,0x4A,0x4A,0x4A,0x4A,0xCA,0x4E,0x40,0x70,0x00,0x00,
0x02,0x02,0x02,0x02,0x06,0x3A,0x12,0x02,0x42,0x82,0x7F,0x02,0x02,0x02,0x02,0x00,

/*--  文字:  弹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2,0xF2,0x12,0x12,0x1E,0x00,0xF9,0x2A,0x2C,0xF8,0x28,0x2C,0x2B,0xFA,0x00,0x00,
0x01,0x43,0x81,0x41,0x3F,0x08,0x0B,0x09,0x09,0xFF,0x09,0x09,0x09,0x0B,0x08,0x00,

/*--  文字:  中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FC,0x08,0x08,0x08,0x08,0xFF,0x08,0x08,0x08,0x08,0xFC,0x08,0x00,0x00,
0x00,0x00,0x07,0x02,0x02,0x02,0x02,0xFF,0x02,0x02,0x02,0x02,0x07,0x00,0x00,0x00,

/*--  文字:  心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80,0x00,0x00,0xF0,0x00,0x01,0x02,0x1C,0x08,0x00,0x40,0x80,0x00,0x00,0x00,
0x04,0x03,0x00,0x00,0x3F,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78,0x00,0x07,0x02,0x00,

/*--  文字:  胡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8,0x88,0x88,0x88,0xFF,0x88,0x88,0x08,0x00,0xFE,0x12,0x12,0x12,0xFE,0x00,0x00,
0x00,0x3F,0x10,0x10,0x10,0x10,0x7F,0x80,0x40,0x3F,0x01,0x41,0x81,0x7F,0x00,0x00,

/*--  文字:  国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FE,0x02,0x0A,0x8A,0x8A,0x8A,0xFA,0x8A,0x8A,0x8A,0x0A,0x02,0xFE,0x00,0x00,
0x00,0xFF,0x40,0x48,0x48,0x48,0x48,0x4F,0x48,0x49,0x4E,0x48,0x40,0xFF,0x00,0x00,

/*--  文字:  平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1,0x05,0x09,0x71,0x21,0x01,0xFF,0x01,0x41,0x21,0x1D,0x09,0x01,0x00,0x00,
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FF,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0,

/*--  文字: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 定义ASCII字库8列*16行                */
/****************************************/
unsigned char code Ezk[]={

/*--  文字:  Q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E0,0x10,0x08,0x08,0x08,0x10,0xE0,0x00,0x0F,0x18,0x24,0x24,0x38,0x50,0x4F,0x00,

/*--  文字:  Q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E0,0x10,0x08,0x08,0x08,0x10,0xE0,0x00,0x0F,0x18,0x24,0x24,0x38,0x50,0x4F,0x00,

/*--  文字:  1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10,0x1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

/*--  文字:  3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30,0x08,0x88,0x88,0x48,0x30,0x00,0x00,0x18,0x20,0x20,0x20,0x11,0x0E,0x00,

/*--  文字:  0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F,0x10,0x20,0x20,0x10,0x0F,0x00,

/*--  文字:  8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70,0x8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1C,0x22,0x21,0x21,0x22,0x1C,0x00,

/*--  文字:  1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10,0x1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

/*--  文字:  3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30,0x08,0x88,0x88,0x48,0x30,0x00,0x00,0x18,0x20,0x20,0x20,0x11,0x0E,0x00,

/*--  文字:  0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F,0x10,0x20,0x20,0x10,0x0F,0x00,

/*--  文字:  4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C0,0x20,0x10,0xF8,0x00,0x00,0x00,0x07,0x04,0x24,0x24,0x3F,0x24,0x00,

/*--  文字: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void CheckState()                //状态检查,LCD是否忙?
{
   unsigned char dat;
   RS=0;
   RW=1;
   do{
      Dataport=0x00;
      EN=1;
          dat=Dataport;
      EN=0;
      dat=0x80 & dat; //仅当第7位为0时才可操作(判别busy信号)
      }while(!(dat==0x00));
}

SendCommandToLCD(unsigned char command)           //写命令到LCD中
{
   CheckState();
   RS=0;         //向LCD发送命令
   RW=0;
   Dataport=command;         //command :命令
   EN=1;
   EN=0;
}

void SetLine(unsigned char page)        //设置页 0xb8是页的首地址
{
  page=0xb8|page; //1011 1xxx                 0<=page<=7 设定页地址--X 0-7,8行为一页64/8=8,共8页
  SendCommandToLCD(page);
}

void SetStartLine(unsigned char startline)            //设定显示开始行,0xc0是行的首地址
{
  startline=0xc0|startline; //1100 0000
  SendCommandToLCD(startline); //设置从哪行开始:0--63,一般从0 行开始显示
}

void SetColumn(unsigned char column)        //设定列地址--Y 0-63 ,0x40是列的首地址
{
  column=column &0x3f; //column最大值为64,越出 0=<column<=63
  column= 0x40|column; //01xx xxxx
  SendCommandToLCD(column);
}

void SetOnOff(unsigned char onoff)           //开关显示,0x3f是开显示,0x3e是关显示
{
        onoff=0x3e|onoff; //0011 111x,onoff只能为0或者1
        SendCommandToLCD(onoff);
}

void 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写显示数据
{
   CheckState();
   RS=1;
   RW=0;
   Dataport=dat;//dat:显示数据
   EN=1;
   EN=0;
  }

void SelectScreen(unsigned char screen)          //选择屏幕screen: 0-全屏,1-左屏,2-右屏
{
   switch(screen)
   { case 0: cs1=0;//全屏
             _nop_(); _nop_(); _nop_();
             cs2=0;
             _nop_(); _nop_(); _nop_();
             break;
     case 1: cs1=0;//左屏
             _nop_(); _nop_(); _nop_();
             cs2=1;
             _nop_(); _nop_(); _nop_();
             break;
     case 2: cs1=1;//右屏
             _nop_(); _nop_(); _nop_();
             cs2=0;
             _nop_(); _nop_(); _nop_();
             break;
   }
}

void ClearScreen(unsigned char screen)          //清屏screen: 0-全屏,1-左屏,2-右
{
     unsigned char i,j;
     SelectScreen(screen);

         for(i=0;i<8;i++)         //控制页数0-7,共8页
         {
                SetLine(i);
                        SetColumn(0);
              for(j=0;j<64;j++)           //控制列数0-63,共64列
                                  {
                  WriteByte(0x00); //写点内容,列地址自动加1
                }
     }

}

void        delay(uint nms)                //延时程序
{
        uint i;
        for(; nms > 0; nms--)
                for(i = 0; i < 500; i++);
}

void        lcd_rol()                                        //向上滚屏
{
        uint i;
        for(i = 0; i < 64; i++)
        {
                cs1=0; // 片选1
                SendCommandToLCD(0xc0+i);
                cs1=1;

                cs2=0;// 片选2
                SendCommandToLCD(0xc0+62-i);
                cs2=0; // 片选2

                delay(6);
        }
}
void InitLCD(  )             //初始化LCD
{

        CheckState();

        SelectScreen(0);
        SetOnOff(0); //关显示

        SelectScreen(0);
        SetOnOff(1); //开显示

        SelectScreen(0);
        ClearScreen(0);//清屏

        SetStartLine(0); //开始行:0

}

//显示全角汉字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ss,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char number)
{
        int i;                          //选屏参数,pagr选页参数,column选列参数,number选第几汉字输出

        SelectScreen(ss);
        column=column&0x3f;

        SetLine(page);        //写上半页
        SetColumn(column); //控制列
        for(i=0;i<16;i++)  //控制16列的数据输出
        {
        WriteByte(Hzk[i+32*number]); //i+32*number汉字的前16个数据输出

        }

        SetLine(page+1);                 //写下半页
        SetColumn(column);           //控制列
    for(i=0;i<16;i++)          //控制16列的数据输出
        {
        WriteByte(Hzk[i+32*number+16]);        //i+32*number+16汉字的后16个数据输出
        }

}

//显示半角汉字和数字和字母
void Displayen(unsigned char ss,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char number)
{
        int i;           //选屏参数,pagr选页参数,column选列参数,number选第几汉字输出

        SelectScreen(ss);
        column=column&0x3f;
……………………

网友A(2018-12-04):
这个是不带字库的液晶屏吧?需要自己取模

网友B(2019-01-13):
怎么改汉字

网友C(2021-12-09):
来看看,测我的取模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