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迹小车有人用过tcrt5000吗?我怕是用的假的喔

楼主(2017-12-02):
我收集的资料显示tcrt 5000为红外感应,为什么我做实验是壁障呢?请教大家呢

楼主:
不是红外的吗为什么我用着是壁障

网友A:
我在用,这个是寻迹用的,不是避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用,这个是寻迹用的,不是避障用的。

Really ?我发现不管用什么挡住他都会改变电平状态,是因为太灵敏了吗?调节了可变电阻灵敏度也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Really ?我发现不管用什么挡住他都会改变电平状态,是因为太灵敏了吗?调节了可变电阻灵敏度也是一样的

红外的嘛,就是根据反射回来的红外线进行电平变化,从而达到控制的嘛。所以,无论什么东西挡,都会有电平变化。你要看看这个器件的工作原理就知道了。
就是不知道你这个有模拟数据输出,它是不是真的能工作?我用的没有这个脚,只能数字信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