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学习过一点基础的c语言编程,想学习单片机,应该先从什么入手啊

楼主(2017-12-03):
如题目,大学生一枚,想学习单片机,需要先学习一点什么?

网友A:
     可以直接学单片机了,在学单片机的过程中进一步加深对C语言的理解,单片机种类繁多,传统51单片机、增强型STC15单片机(51内核),AVR单片机、PIC单片机、飞思卡尔单片机、STM8、STM32等,在这些众多的单片机中,笔者最喜欢使用的是“增强型STC15单片机”、STM32单片机和STM8单片机,STC15单片机功能强劲,速度快,使用最简便,不需要外部晶振与复位电路,单片机自带硬件仿真功能,供上2.5-5.5V电源就是最小系统,STM32单片机功能比STC15更多,带USB接口、CAN接口、支持直接内存传输,但使用繁琐,很多简单问题太复杂化了,STM8单片机与STC15接近,但几乎离不了外部晶振与复位电路,需要使用外部仿真器进行程序下载与调试,STM8最大的特点是有汽车及系列。作为初学者,强烈建议从STC15学起,然后STM32,最后STM8。     STC15单片机非常优秀的好书——《51单片机轻松入门 基于STC15W4K系列》,视频、例程、课件、相关软件和芯片手册等资料都可从百度网盘免费下载,网盘地址:https://pan.baidu.com/s/1bURkE6

网友B:
建议去看看网上的视频教程。推荐这个http://www.iqiyi.com/w_19rr1s1d2x.html。10天学会单片机。然后自己多多动手练习。不能硬啃课本,要在动手的基础上把书本当做工具书来参考

网友C:
买开发板最实际,附带教程的,你最好是问店家会不会单片机,可以进行技术帮助的,还有加一些兴趣群。2601032037我qq,可与于其他有兴趣的一起下学习

网友D:
多看下谭浩强的书  C语言讲的基础的,最好是买个开发板,多写多看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