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单片机最小系统驱动点阵8*8

楼主(2017-12-03):
我自己用了p1   p2脚。没有驱动芯片,只有单片机和最小系统,那位大神可以教教我,给哦程序。可以显示4个汉字的那种

楼主:
真的紧急,帮帮忙

网友A: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tab[]={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code digittab[3][8]=
{
        {0x40,0x40,0x44,0x44,0x44,0x44,0x40,0x00},
        {0x00,0x3c,0x42,0x81,0x81,0x81,0x42,0x3c},
        {0x00,0x18,0x24,0x42,0x81,0x42,0x24,0x18},
};
unsigned int timecount;
unsigned char cnta;
unsigned char cntb;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TH0=(65536-5000)/256;
        TL0=(65536-5000)%256;
        EA=1;
        TR0=1;
        ET0=1;
        while(1);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H0=(65536-5000)/256;
        TL0=(65536-5000)%256;
        P2=tab[cnta];
        P1=digittab[cntb][cnta];
        cnta++;
        if(cnta==8) cnta=0;
        timecount++;
        if(timecount==200)
    {
                timecount=0;
                cntb++;
                if(cntb==3) cntb=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