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学习和提高模拟电路。

楼主(2017-12-03):
大二学生,现在主要学习单片机,大一没有好好学,对模拟电路不熟悉,单片机有些要用到模拟电路知识,请问有什么可以提高的吗。

网友A:
其实看书还是不行 多实践软件吧

网友B:
看相关书籍,最重要是实践,买一些洞洞板与焊接东西,设定一个小项目,去做。不会的就问学霸怎样算哈哈

网友C:
单片机属于数字电路,学习单片机需要掌握的模拟电路知识常用的有:  1、电阻、电容、电感、二极管、三极管的基本原理及应用  2、三极管的三种基本放大电路及其它放大及驱动电路  3、高通、低通等无源及有源滤波电路  4、运算放大器的基本电路  5、正弦波、方波、三角波等波形发生电路  6、数模混合的AD和DA电路

网友D:
推荐一款软件 叫做学堂在线   看看清华大学教授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属于数字电路,学习单片机需要掌握的模拟电路知识常用的有:  1、电阻、电容、电感、二极管、三极管 ...

谢谢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