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实时时钟源程序

楼主(2017-12-03):
里面的-初始时间是我定的,你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修改

  1. #include<reg52.h>
  2. #include<intrins.h>

  3.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4.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char  DB8;
uchar Wen_Zi[8][8] = {
                                                {0x10,0x1f,0x10,0x0f,0x0a,0x1f,0x02,0x02},
                                                {0x0f,0x09,0x0f,0x09,0x09,0x0f,0x09,0x13},
                                                {0x1f,0x11,0x11,0x1f,0x1f,0x11,0x11,0x1f},
                                                {0x01,0x01,0x07,0x19,0x1d,0x1b,0x19,0x03},
                                                {0x0a,0x11,0x00,0x1f,0x05,0x05,0x09,0x13},
                                                {0x04,0x04,0x0c,0x15,0x05,0x02,0x04,0x08},
                                                {0x1f,0x15,0x1f,0x15,0x1f,0x11,0x15,0x13},
                                                {0x1c,0x14,0x18,0x06,0x09,0x08,0x08,0x07},
                                         };
uchar bdata DS_Shu;
sbit DS8 = DS_Shu^7;
sbit LEDl602_RS =  P2^6;
sbit LEDl602_WR = P2^5;
sbit LEDl602_OE = P2^7;
sbit DS_IO = P3^4;
sbit DS_CE = P3^5;
sbit DS_SCLK = P3^6;

void Yan_Shims(uint i)
{
        for(i=i*83;i>0;i--);
}

void Yan_Shius()
{
   _nop_();
}

bit Mang_Lu()
{
        bit i;
        LEDl602_OE = 0;
        LEDl602_RS = 0;
        LEDl602_WR = 1;
        LEDl602_OE = 1;
        Yan_Shius();
        DB8 = P0;
        i = (bit)(DB8&0x80);
        LEDl602_OE = 0;
        return(i);
}

void Zhi_Ling(uchar NUM,uchar DATA)
{
        uchar a=0x01;
    a =_crol_(a,(NUM - 1));
        DATA = DATA +a;
        while(Mang_Lu() != 0);
                LEDl602_OE = 0;
                LEDl602_RS = 0;
                LEDl602_WR = 0;
                Yan_Shius();
                P0 = DATA;
                Yan_Shius();
                LEDl602_OE = 1;
                Yan_Shius();
                LEDl602_OE = 0;
}
void Xie_DATA(uchar DATA)
{
        while(Mang_Lu() != 0);
                LEDl602_OE = 0;
                LEDl602_RS = 1;
                LEDl602_WR = 0;
                Yan_Shius();
                P0 = DATA;
                Yan_Shius();
                LEDl602_OE = 1;
                Yan_Shius();
                LEDl602_OE = 0;
}

void lad_rili()
{
        uchar i,t;
        for(i=0;i<8;i++)
        {
                for(t=0;t<8;t++)
                {

                        Zhi_Ling(7,i*8+t);
                        Yan_Shius();
                        Xie_DATA(Wen_Zi[i][t]);
                        Yan_Shius();
                }
        }
}

  void DS_DiZhi(uchar Di_Zhi)
{
        uchar x;
        for(x=0;x<8;x++)
        {
            DS_IO = Di_Zhi&0x01;
                Yan_Shims(1);
                DS_SCLK = 1;
                Yan_Shims(1);
                DS_SCLK = 0;
                Di_Zhi = Di_Zhi>>1;
        }
}

void DS_Xie(uchar Di_Zhi,uchar Shu_Ju)
{
    DS_SCLK = 0;
        DS_CE = 1;
        Yan_Shius();
        DS_DiZhi(Di_Zhi);
        Yan_Shius();
        DS_DiZhi(Shu_Ju);
        Yan_Shims(1);
        DS_CE = 0;
}

uchar DS_Du(uchar y)
{

        uchar i,x=0;
        DS_Xie(0x8e,0x00);
        DS_SCLK = 0;
        DS_CE = 1;
        DS_DiZhi(y);
        DS_IO=1;
        for(i=0;i<8;i++)
        {
            DS_Shu=DS_Shu>>1;
                Yan_Shius();
                DS8=DS_IO;
                Yan_Shius();
                DS_IO=1;
                DS_SCLK = 1;
                Yan_Shius();
                DS_SCLK = 0;
        }
        Yan_Shius();
        DS_CE = 0;
        return DS_Shu;
}

void Clock_ChuShi()
{
        Zhi_Ling(6,0x18);
        Yan_Shius();
        Zhi_Ling(4,0x04);
        Yan_Shius();
        Zhi_Ling(3,0x02);
        Yan_Shius();
        Zhi_Ling(1,0x00);
        Yan_Shims(10);
        lad_rili();
        Yan_Shims(3);

        DS_CE = 0;
        DS_SCLK = 0;
        DS_Xie(0x8e,0x00);
        DS_Xie(0x8c,0x17);
        DS_Xie(0x8a,0x02);
        DS_Xie(0x88,0x09);
        DS_Xie(0x86,0x26);
        DS_Xie(0x84,0x23);
        DS_Xie(0x82,0x35);
        DS_Xie(0x80,0x00);
}

void main()
{
   Clock_ChuShi();
   while(1)
   {
        Zhi_Ling(8,0x00);
                Xie_DATA('2');
                Xie_DATA('0');
                DS_Du(0x8d);
                Xie_DATA((DS_Shu/16+48));
                Xie_DATA((DS_Shu%16+48));
                Xie_DATA(0x00);
                Zhi_Ling(5,0x04);

                   DS_Du(0x89);
                Xie_DATA((DS_Shu/16+48));
                Xie_DATA((DS_Shu%16+48));
                Xie_DATA(0x01);
                Zhi_Ling(5,0x04);

                DS_Du(0x87);
                Xie_DATA((DS_Shu/16+48));
                Xie_DATA((DS_Shu%16+48));
                Xie_DATA(0x02);
                Zhi_Ling(5,0x04);

                Xie_DATA(0x06);
                DS_Du(0x8b);
                Xie_DATA((DS_Shu%16+48));
                Zhi_Ling(5,0x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