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O口驱动LED灯的问题

楼主(2017-12-03):
大家看看这个电路,我是想用PO.0口驱动两个LED灯,用P0.1口驱动另外6个LED灯,都是低电平点亮。我查了资料好像说单片机P0口的灌输电流最大为3.2mA, 我怕驱动不了6个LED灯所以加了一个PNP三极管(9015),实验过程中所有灯正常点亮。

之后我把三极管取下,直接用单片机P0.1口驱动6个LED灯,发现也能正常点亮,亮度相差无几,测了一下电流发现有无三极管的时候,流过LED的电流都差不多的大小,想问各位一个单片机IO口可以驱动多少个普通的LED灯???LED灯不是说正常工作电流为5mA~20mA吗?为什么我没加上三极管单个IO口也可以驱动得了6个LED灯?

楼主:
这个电路

楼主:
我发现这个电路的问题了,当IO口输出低电平的时候,B=E=0V,电流是从C极留到B极流入单片机,三极管只充当开关作用而不放大电流。

我测了一下大概一个发光二极管的在电流为0.6mA的时候仍然正常发光,0.1mA的时候亮度就变暗了,这与百度查到的资料说正常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压范围为5mA~20mA不符,大家有何观点/??

网友A:
不知道你的单片机型号,STC89C52的灌电流有6mA可勉强点亮6个LED灯,亮度不足。如用STC15系列灌电流有20mA点亮6个LED灯没问题。
加三极管是个好方案,但电路图有问题。应该将6个LED灯接到集电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