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电子万年历切换到计算器怎么样才能是的万年历的时间继续计时

楼主(2017-12-03):
单片机的电子万年历切换到计算器怎么样才能是的万年历的时间继续计时,而且切换换来的时候不会被初始化,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你的时间是怎么得到的呢?
如果你的时间是1302等时间器件得到的,那么,只要这些器件有电,时间就会继续走,不会断掉。
初始化问题,主要是你的程序设置。很多同学都用例子程序,而例子程序一开始都是要初始化器件的。所以,程序改变一下,不初始化,而改用读器件数据,就好了。

网友B:
你在编程时把万年历和计算器分别写两个模块,只是共用按键和显示器,这不算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