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TI

楼主:
定时器计满后TI置一请求中断,那么
TI是在CPU接收中断后置零还是一旦向CPU发出请求后便置零?

网友A(2017-12-03):
cpu接收中断并进入中断服务程序时自动被硬件清零。

网友B:
TI是串口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需要软件清0。定时器0和1的中断请求标志位是TF0和TF1。当定时器寄存器THx/TLx(x = 0,1)溢出时,溢出标志位TFx(x = 0,1)会被置位,定时器中断发生。当单片机转去执行该定时器中断时,定时器的溢出标志位TFx(x = 0,1)会被硬件清0。

网友C:
  T0溢出时由硬件将TF0置1,CPU响应中断并进入中断程序入口地址后立即由硬件将TF0清0。注意:在汇编语言中刚进入中断入口地址或C语言中刚进入中断函数,TF0即被清零,所以无论汇编还是C语言在中断程序序调试过程中根本看不到TF0=1的情况,因此,TF0和TF1只在查询编程的方式上用得上。
详细内容请见《51单片机轻松入门 基于STC15W4K系列》第3章
视频、例程、课件、相关软件和芯片手册等可以从百度网盘免费下载,网盘地址:https://pan.baidu.com/s/1bURkE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