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keil无法生成hex文件怎么解决 大神指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12-03):
在左边project上右键进入option-》ouput下面有create hex file,勾选即可

网友B:
同学,有问题呢。
第一:Keil只编译后缀为C的程序文件,你的文件是TXT文件,当然不编译了。
第二:Keil默认为不编译HEX文件,要想得到这个文件,还要设置的:
①点 图标②点 选项卡
③这里 勾选
④点 按纽
好,设置成功,以后的编译,都会有HEX文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学,有问题呢。
第一:Keil只编译后缀为C的程序文件,你的文件是TXT文件,当然不编译了。
第二:Keil默 ...

非常 感谢  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