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简易单片机时钟 0-99计数的另一做法 含原理图,代码与仿真

楼主(2017-12-03):
第一次发帖如有不足望指正。这个是我今天制作的.
原理图是用proteus仿真软件做的。存在不足。在定时器那快,计时速度大约快了1倍。所以最后我通过增加循环的方式大致做到1S计时。
也希望有大佬指出我的问题,帮助我,谢谢。
这是运行起来的图,前两位是分钟,后两位是秒。

0-99计数的另一做法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sbit key1=P1^5;//开始按键
sbit key2=P1^6;
sbit key3=P1^7;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se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counter=0,second=0,second_1=0,second_0=0,min=0,min_1=0,min_0=0;

void delay(uint m)
  {
         uint i,j;
         for(i=0;i<m;i++)
                 for(j=0;j<10;j++);
  }
   void display(void)
  {
        P2=seg[second_1];
        P3=0x02;
        delay(20);
        P3=0x00;
        P2=seg[second_0];
        P3=0x01;
        delay(20);
        P3=0x00;
        P2=seg[min_0];
        P3=0x04;
        delay(20);
        P3=0x00;
        P2=seg[min_1];
        P3=0x08;
        delay(20);
        P3=0x00;
    }
void key(void)
  {
   if(key1==0)//判断按键是否被按下
      delay(10);//按键消抖*/
   if(key1==0)//再次判断是否被下
     {
                EA=1;
                TR0=1;
       while(!key1)//等待按键释放
            {
                    display( );
            }
     }
         if(key2==0)//判断按键是否被按下
      delay(10);//按键消抖*/
   if(key2==0)//再次判断是否被下
     {
           display();
           EA=0;
           if(min==60)min=0;
       while(!key2)//等待按键释放
            {
                    display( );
            }
     }if(key3==0)//判断按键是否被按下
      delay(10);//按键消抖*/
   if(key3==0)//再次判断是否被下
     {
           second=0;
           min=0;
       while(!key3)//等待按键释放
            {
                    display( );
            }
     }
         }

  void main( )
  {
        TMOD=0X01;
        TL0=0X3C;
        TH0=0XB0;
        ET0=1;

        while(1)
         {
           key();
           min_0=min%10;
           min_1=min/10;
           second_1=second/10;
           second_0=second%10;
           display( );
     }
   }
   void timer()interrupt 1
   {
        ET0=0;
        TL0=0X3C;
        TH0=0XB0;
        counter++;
        if(counter==40){
        counter=0;
……………………

楼主:
发现问题了,文中
TL0=0X3C;
TH0=0XB0;
错误了,应该是
TL0=0XB0;
TH0=0X3C;
所以97行代码最后的counter只需要=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