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工艺作业求助 用Altium做成pcb,并且做出实物

楼主:
有没有大佬知道这个线是怎么连的呀。论坛上找的原理图,做计时器加温度计的,但是不会连线,老师要求用Altium做成pcb,并且做出实物,还有一个礼拜,感觉实在来不及,有木有达到帮帮忙的,万分感谢!!!

网友A(2017-12-04):
元件引脚只要放置了网标号就表示相同网标号的所有引脚是相连的,由此产生的网络表导入PCB中,PCB编辑器可以自动连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一周时间的确紧张,用洞洞板也许来的急

我只需要连线现在,因为要先做出原理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元件引脚只要放置了网标号就表示相同网标号的所有引脚是相连的,由此产生的网络表导入PCB中,PCB编辑器可以 ...

但是图片太模糊了,引脚也看不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元件引脚只要放置了网标号就表示相同网标号的所有引脚是相连的,由此产生的网络表导入PCB中,PCB编辑器可以 ...

这好像只是截图,所以也看不到引脚的网络呢

网友D:
两个网络标号一样的地方就是链接在一起的

网友E:
在Altium按个图画个原理图出来然后做pcb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好像只是截图,所以也看不到引脚的网络呢

就算 PCB 弄出来了没程序无法运行,算个半成品有啥用

网友G:
有个net网络标号,空格调整,把网络标号放到线上,相同网络标号就默认连在一起了【这是这个图】,你可以拿线直接连,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