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12864液晶万年历,液晶不显示

楼主:
各位大师有没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今天做了个ds1302+12864液晶万年历,液晶不显示,用他自检测试程序是可以显示的,就是加了1302时钟屏幕跑不起没有显示,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A(2017-12-03):
1、软件进入死循环

网友B:
就是程序没有进入屏幕刷新,可能跑飞了或者死循环。

网友C:
你查一下时钟芯片和屏幕的连接电路,把硬件故障排除了再查找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