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点阵多屏连接仿真电路及51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7-12-03):
仿真74ls138多屏9X开源共享,相互学习!

ORG 0000H
  MAIN:MOV DPTR,#TAB
       MOV R3,#144  ;8个字
      ; MOV R4,#2   ;字数增倍

LOOP1:MOV R0,#00H  ;数据RAM

       MOV R1,#00H  ;译码RAM
       MOV R2,#24   ;1.5个LED字屏

  LOOP:MOV P0,#00H
       MOV P2,#00H
       MOV P3,#00H  ;初始化3个端口

       MOV A,R1
       MOV P1,A     ;初始化译码端口

       MOV A,R0
       MOVC A,@A+DPTR
       MOV P0,A
       INC R0
       MOV A,R0
       MOVC A,@A+DPTR
       MOV P2,A
       INC R0
       MOV A,R0
       MOVC A,@A+DPTR
       MOV P3,A
       INC R0

       LCALL DELAY
       INC R1
       DJNZ R2,LOOP

       INC DPTR
       INC DPTR
       INC DPTR

       DJNZ R3,LOOP1

   SJMP  MAIN
DELAY:MOV R5,#6
  DEL:MOV R6,#0B8H
      DJNZ R6,$
      DJNZ R5,DEL
      RET

TAB: DB 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
     DB 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
      DB 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
     DB 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
     DB 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
   ;  DB 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
    ;  DB 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
    ; DB 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40H, 00H;
DB 10H, 40H, 7EH, 10H, 40H, 3EH, 10H, 40H;
DB 0C2H, 1FH, 40H, 80H, 1FH, 40H, 80H, 10H;
DB 0F8H, 0FFH, 10H, 0F8H, 0FFH, 1FH, 40H, 82H;
DB 1FH, 40H, 0A0H, 10H, 40H, 90H, 10H, 40H;
DB 9CH, 1FH, 40H, 8FH, 1FH, 0F8H, 8FH, 10H;
DB 0F8H, 94H, 10H, 40H, 0B4H, 10H, 40H, 0F4H;
DB 1FH, 40H, 0C4H, 1FH, 60H, 86H, 10H, 60H;
DB 06H, 18H, 40H, 06H, 18H, 00H, 00H, 10H;"蓝",0

DB 00H, 00H, 00H, 00H, 10H, 00H, 00H, 10H;
DB 00H, 00H, 08H, 00H, 00H, 04H, 00H, 00H;
DB 0FFH, 1FH, 80H, 0FDH, 3FH, 0C0H, 44H, 30H;
DB 70H, 44H, 30H, 78H, 44H, 30H, 58H, 44H;
DB 30H, 40H, 7CH, 30H, 40H, 7EH, 30H, 40H;
DB 47H, 30H, 0C0H, 45H, 30H, 0E0H, 44H, 30H;
DB 60H, 44H, 30H, 40H, 0FEH, 30H, 00H, 0FEH;
DB 30H, 00H, 04H, 30H, 00H, 00H, 3CH, 00H;
DB 00H, 3FH, 00H, 00H, 18H, 00H, 00H, 00H;"色",1

DB 00H, 00H, 00H, 00H, 81H, 00H, 00H, 83H;
DB 10H, 08H, 8EH, 3FH, 10H, 0E6H, 3FH, 70H;
DB 38H, 00H, 60H, 2EH, 00H, 80H, 25H, 00H;
DB 00H, 22H, 06H, 80H, 0FDH, 0FH, 0C0H, 0FFH;
DB 05H, 0F8H, 22H, 04H, 78H, 22H, 04H, 48H;
DB 0E6H, 04H, 40H, 0BEH, 17H, 40H, 3AH, 35H;
DB 40H, 22H, 34H, 40H, 22H, 3CH, 40H, 0FFH;
DB 1FH, 60H, 0FFH, 0FH, 60H, 22H, 06H, 60H;
……………………

网友A:
非常好,多谢大侠啦!

网友B(2020-03-16):
大佬,想请问一下仿真中LED点阵的接法,如何区分行线列线,以及如何对应接到译码器和寄存器上去,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