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2864显示一脸懵逼

楼主(2017-12-04):
12864的显示现在是一脸懵逼。。。写了个洗衣机的程序使用12864显示 然后现在不显示 有没有大佬帮帮忙。。。958218792在下QQ

网友A:
在咱们论坛里面有很多例子的,里面还有可以下载的仿真,链接就不上了,免得有广告嫌疑,建议你在咱们论坛里搜一下。

网友B:
仔细核对12864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咱们论坛里面有很多例子的,里面还有可以下载的仿真,链接就不上了,免得有广告嫌疑,建议你在咱们论坛里 ...

能加我qq帮忙解决下吗…

网友C:
下载别人写的程序看一下,参考

网友D:
阅读12864手册,上面有写例程看看例程是怎么写的,你也可以试着写到自己的片子里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别人写的程序看一下,参考

那个我的QQ958218792  您能帮我挑剩下吗?  有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阅读12864手册,上面有写例程看看例程是怎么写的,你也可以试着写到自己的片子里试试

能帮帮我吗 我Q95821879  有偿。。。

网友E:
论坛里找例子改改

网友F:
搞定了吗?没搞定说一声,给你个例程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个我的QQ958218792  您能帮我挑剩下吗?  有偿。。。

下载别人写的程序是看不懂的,最后还是“无用功”!
给你介绍一个正确有效看得懂的案例,自己学习理解吧!在理解的基础上将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
LCD12864显示屏显示汉字

⒈ AMPIRE 12864LCD显示屏简介
⑴ 引脚功能    …⑵ 显示屏数据结构    …⒉ 汉字编码⑴ 汉字编码概述    …⑵ 汉字点阵显示代码    …⑶ 汉字点阵取模软件    …
⒊ 电路和应用程序    …⒋ Keil调试    …
⒌ Proteus仿真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验25 LCD12864显示屏显示.rar (60.48 KB, 下载次数: 12)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下载别人写的程序是看不懂的,最后还是“无用功”!
给你介绍一个正确有效看得懂的案例,自己学习理解吧 ...

//字符及汉字显示操作函数
extern void Lcd12864_Init(void);
extern void PutString(u8 x,u8 y,u8 *str);
extern void RowFanWhite(u8 num);//反白行
extern void FanWhiteLen(u8 x,u8 y,u8 len,bit enable);//指定长度反白
extern void ShowNum(u8 x, u8 y, unsigned long dat, u8 len);

//图形显示操作函数区
extern void GDRAM_FullClear(void);
extern void GDRAM_FullFill(void);
extern void GDRAMFullBmp(u8 *dat);
extern void Gui_DrawLine(u8 x0, u8 y0, u8 x1, u8 y1, u8 Color);

//ZLGGUI 底层驱动
#define GUI_LCM_XMAX 128
#define GUI_LCM_YMAX 64
#define TCOLOR u8
extern void GUI_Initialize(void) ;
extern void  GUI_HLine(u8 x0, u8 y0, u8 x1, u8 color);
extern void GUI_RLine(u8 x0, u8 y0, u8 y1, u8 pix);
extern unsigned char  GUI_Point(u8 x, u8 y, bit pix);
void  GUI_FillSCR(u8 dat);
#define  GUI_ClearSCR()                GUI_FillSCR(0x00)
u8 GUI_ReadPoint(u8 x, u8 y, u8 *color);
#define  GUI_CopyColor(color1, color2)         *color1 = color2&0x01
#define  GUI_CmpColor(color1, color2)        ( (color1&0x01) == (color2&0x01) )
extern u8 code table[];
#endif

ST7920驱动(支持ZLGGUI).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