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拳STM8的OLED液晶屏实验资料与源代码

楼主(2017-12-04):
OLED 简介
OLED,即有机发光二极管(Organic Light Emitting Diode )。 OLED 由于同时具备自发光,不需背光源、对比度高、厚度薄、视角广、反应速度快、可用于挠曲性面板、使用温度范围广、构造及制程较简单等优异之特性,被认为是下一代的平面显示器新兴应用技术。
    LCD 都需要背光,而 OLED 不需要,因为它是自发光的。这样同样的显示 OLED 效果要来得好一些。以目前的技术,OLED 的尺寸还难以大型化,但是分辨率确可以做到很高。

OLED 模块接口定义

1.GND 电源地
2.VCC 电源正(3~5.5V)
3.D0  OLED的D0脚,在SPI和IIC通信中为时钟管脚
4.D1  OLED的D1脚,在SPI和IIC通信中为数据管脚
5.RES OLED的RES脚,用来复位(低电平复位)
6.DC  OLED的D/C脚,数据和命令控制管脚
7.CS  OLED的CS脚,也就是片选管脚

OLED 模块通讯方式选择

七针 SPI/IIC OLED 模块共有七个管脚,1~7 分别为 GDN、VCC、D0、D1、RES、DC、CS此模块支持四线 SPI、三线 SPI、IIC 接口

/***********************************************************************
*   说    明: 点亮第一个发光二极管
*   开发平台: 剑齿虎STM8开发板
*
*   作    者: 刘洋 张殿东
*   版    本: V1.0
*   日    期: 2016-05-03
*
*   IAR开发环境    版本 V2.20.1
*   ST库函数       版本 V2.2.0
***********************************************************************/

#include "pbdata.h"//引入自定义公共头文件

void BSP_Configuration(void);//硬件初始化函数声明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c程序入口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错误代码(无需处理)
***********************************************************************/
int main(void)
{
  BSP_Configuration();//硬件驱动初始化函数

  OLED_Demo3();

  while(1)//主程序循环,反复执行循环体里的语句
  {
  }
}
/***********************************************************************
*   函 数 名: BSP_Configuration
*   功能说明: 初始化硬件设备。只需要调用一次。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void BSP_Configuration(void)
{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时钟速度为内部16M,1分频,
  UART1_Congfiguration();//调用RS232串口1初始化函数
  LED_Init();//调用LED初始化函数
  OLED_GPIO();
  OLED_Init();
  rim();//打开总中断
}

/*断言函数:它的作用是在编程的过程中为程序提供参数检查*/
#ifdef USE_FULL_ASSERT
……………………

【众拳】剑齿虎STM8开发板实验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