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驱动器疑问,什么是ADC

楼主(2017-12-04):
什么是ADC 驱动器,ADC驱动器有什么作用,ADC驱动器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
恳请各位哥哥姐姐们帮帮弟弟解决下这个疑惑。谢谢你们了。

网友A:
ADC输入前端加驱动器是为了驱动后级采样器。 采样含有直流和交流成分的信号,驱动器应选择直接耦合方式。

网友A:
ADC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说就是放大器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