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两个4位共阴数码管连成8位?

楼主(2017-12-04):
想用一个8位共阴数码管做一个时钟,但是在网上没找到哪里有卖的,只能用两个4位的代替,所以想求教一下如何将两个4位共阴数码管连成8位并和MAX7219相连,可以不飞线吗?在proteus中仿真的时候,里面的8位共阴数码管有16个引脚(8位段选,8位位选),但实物中一个4位共阴数码管有12个引脚,那该怎么连?另外,关于数码管动态扫描时可能会出现鬼影,百度上说可以适当延时,但是会降低数码管亮度;还可以给IO口清0,比如PO=0xff(或0x00),但是如果用MAX7219驱动的话如何做到这一点?

网友A:
两个4位数码管a连a,b连b以此类推,其中的一个数码管的位选1234接低位,另一个数码管的位选1234相当于8位数码管的5678接高位,肯定要飞线的,用杜邦线连接可以代替电路板上的飞线

网友B:
直接上图吧
向左转|向右转
图在附件里面,点开就能看到。希望您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