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4.0求助 CC2541模块黑心卖家不发质料没有技术支持

楼主(2017-12-04):
邮购两块蓝牙4.0BLE   CC2540  CC2541模块。黑心卖家不发质料没有技术支持。放了一年了。
从机模式两块都可以连接手机通讯。一块连接ARDUINO为默认从机      一块连接CP2102插电脑。AT配置AT+ROLE1设定主机,发收索指令AT+INO   发结束指令AT+DISC  连接远程设备AT+COO1模块配对。

反向连接ARDUINO发送AT命令,连接电脑端的从机无法配对。自己写了几次主机代码都不对。求一示例代码,十分感谢

网友A:
配对密码是不是对的尼

楼主:
#define LED 13
void setup()
{
  pinMode(LED,OUTPUT);
  Serial.begin(9600);//这里应该和你的模块通信波特率一致
  delay(100);
  Serial.println("AT");
  delay(100);
  Serial.println("AT+NAMEICAT-BT05");//命名模块名
  delay(100);
  Serial.println("AT+ROLE1");//设置主从模式:0从机,1主机
  delay(100);
  Serial.println("AT+PIN123456");//设置配对密码,如1234
  delay(100);
  Serial.println("AT+BAUD9600");//设置波特率9600,停止位1,校验位无
  delay(100);
  Serial.println("AT+INQ");//
  delay(100);

// Serial.println("AT+INQC8:FD:19:4B:4C:68");//设定从机的地址,保持格式一致。
  delay(100);
  Serial.println("AT+DISC");//清空配对列表
  delay(100);
  Serial.println("AT+CNN1");//开启自动连接
  delay(100);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LED, HIGH);    /*只用于证明程序导入arduino成功,和设置蓝牙模块无关*/
  delay(500);

网友B:
你买的商家店里应该有资料链接的,你可以仔细看看。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在其他商家的店里看看有没有链接

楼主:
不知道哪里不对,蓝牙无法配对
百度找的都是2.0代码。店里只找到链接方法和AT指令。没有ARDUIN代码。只能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