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中断控制两位数码管加减仿真+程序

楼主:
按键中断控制两位数码管加减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reg51.h>
sbit s=P3^2;
sbit k=P3^3;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j,k,x;
         for(k=0;k<i;k++)
         for(j=0;j<255;j++)
         for(x=0;x<25;x++);
}
unsigned char display[]={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a;

main()
{
a=0;
        while(1)
{
        for(a=0;a<10;)
        {
          P2=display[a];
        delay(5);
        if(s==0)
  {
  delay(1);
  if(s==0)

      a++;
          }
           if(k==0)
  {
  delay(1);
  if(k==0)
……………………

网友A(2019-11-12):
你没有用外部中断吗?普通的I/O口也能实现吗

网友B(2021-05-21):
然而我并没有看到中断的调用 还是使用查询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