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比较全的c51单片机程序,要求有lcd输出,矩阵键盘输入,蜂鸣器报警,密码修...

楼主(2017-12-04):
自己做的一个小程序,求指导

密码锁

网友A:
指导谈不上,相互学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要指导什么?有什么问题

我只利用了数码管和矩阵键盘。可并不具备密码改功能。我想利用液晶显示模块,温度采集模块,时间模块,做一个具有以下功能的:1,在待机状态下显示当前温湿度和时间日期
2,密码正确显示welcome
3,错误,显示没有访问权,三次错误锁定
4,输入 原密码;两次正确修改密码
因学习的浅,所以这几个模块不知道怎么定义,递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