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单片机驱动程序

楼主(2017-12-04):
数码管驱动
Main.c
#include        "reg51.h"
#include        "DisplayUnit.h"
void        main(void)
{
        DISP_Init();
        DISP_Number(1234);
        EA        =        1;
        while(1)
        {
        }
}
Display。C
#include        "reg51.h"
char        code        cSegments[16]        =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40,0x08,0x00,0x5E,0x79,0x71
};
char        code        cBits[4]        =
{
0xFE,0xFD,0xFB,0xF7
};
char        vSegValue[4];
char        vIndex;

void        DISP_Init(void)
{
        int        i;
        //初始化本单元的全局变量
        for(i=0;i<4;i++)
        {
                vSegValue[i]        =        0;
        }
        vIndex        =        0;
        //初始化定时器T0
        TMOD        =        0x01;
        ET0                =        1        ;
        EA                =        1        ;
        TR0                =        1        ;
        TH0                =        0xEC;
        TL0                =        0x78;
}

void          DISP_T0_ISR(void)        interrupt        1
{
        //重新预置初值
        TH0        =        0xEC;
        TL0        =        0x78;
        //根据索引的值,操作端口,显示一位数字
        P1        =        cBits[vIndex];
        P0        =        vSegValue[vIndex];
        //改变索引,当前正在显示的位的编号。0~4之间
        vIndex++;
        if(        vIndex        >=        4        )
                vIndex        =        0;
}

void        DISP_BitNum(char        WhichBit,char        WhichNum)
{
        //根据当前位和数字的参数
        //把该数字对应的段的字模,存入指定位的数组中          vsegValue[0]        =        cSegments[1];
        vSegValue[WhichBit]        =        cSegments[WhichNum];
}

void        DISP_Number(int        Value)
{
        char        Number;
        //提取Vlue的个十百千位的数字
        //调用        DISP_BitNum        (调用4遍)函数,把需要显示的数字的字模,放入全局变量数组中
        while        (Value        >=        1000)
        {
                Number++;
                Value        -=        1000;
        }
        DISP_BitNum(0,Number);
        Number        =        0;
        while        (Value        >=        100)
        {
                Number++;
                Value        -=        100;
        }
        DISP_BitNum(1,Number);
        Number        =        0;
        while        (Value        >=        10)
        {
                Number++;
                Value        -=        10;
        }
        DISP_BitNum(2,Number);
        DISP_BitNum(3,Value);
}

void        DISP_Low2(char        Value)
{
        //提取Value的个位十位
        //调用 DISP_BitNum的函数两遍
        char        Number=0;
        while(Value        >=        10)
        {
        Number++;
        Value        -=        10;
        }
        DISP_BitNum(2,Number);
        DISP_BitNum(3,Value);
}

void        DISP_High2(char        Value)
{
        //提取Value的个位十位
        //调用 DISP_BitNum的函数两遍
        char        Number=0;
        while(Value        >=        10)
        {
        Number++;
        Value        -=        10;
        }
        DISP_BitNum(0,Number);
        DISP_BitNum(1,Value);
}

D.h
#ifndef                   __MY__Display__Unit_H___
#define            __MY__Display__Unit_H___

void        DISP_Init(void);
void        DISP_BitNum(char        WhichBit,char        WhichNum);
void        DISP_Number(int        Value);
void        DISP_Low2(char        Value);
void        DISP_High2(char        Value);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