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帮我简化一下这个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7-12-04):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 unsigned char
#define ui unsigned int
sbit cs1=P2^0;
sbit cs2=P2^1;
sbit rs=P2^2;
sbit rw=P2^3;
sbit e=P2^4;
sbit cp=P2^5;
sbit dir=P2^6;
sbit rl=P2^7;
sbit wr=P5^5;
uc code sz[][12]={
/*--  文字:  0  --*/
/*--  宋体9;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6x12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6x16  --*/
0xF8,0x04,0x04,0x04,0xF8,0x00,0x01,0x02,0x02,0x02,0x01,0x00,

/*--  文字:  1  --*/
/*--  宋体9;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6x12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6x16  --*/
0x00,0x08,0xFC,0x00,0x00,0x00,0x00,0x02,0x03,0x02,0x00,0x00,

/*--  文字:  2  --*/
/*--  宋体9;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6x12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6x16  --*/
0x18,0x84,0x44,0x24,0x18,0x00,0x03,0x02,0x02,0x02,0x02,0x00,

/*--  文字:  3  --*/
/*--  宋体9;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6x12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6x16  --*/
0x08,0x04,0x24,0x24,0xD8,0x00,0x01,0x02,0x02,0x02,0x01,0x00,

/*--  文字:  4  --*/
/*--  宋体9;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6x12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6x16  --*/
0x40,0xB0,0x88,0xFC,0x80,0x00,0x00,0x00,0x00,0x03,0x02,0x00,

/*--  文字:  5  --*/
/*--  宋体9;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6x12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6x16  --*/
0x3C,0x24,0x24,0x24,0xC4,0x00,0x01,0x02,0x02,0x02,0x01,0x00,

/*--  文字:  6  --*/
/*--  宋体9;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6x12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6x16  --*/
0xF8,0x24,0x24,0x2C,0xC0,0x00,0x01,0x02,0x02,0x02,0x01,0x00,

/*--  文字:  7  --*/
/*--  宋体9;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6x12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6x16  --*/
0x0C,0x04,0xE4,0x1C,0x04,0x00,0x00,0x00,0x03,0x00,0x00,0x00,

/*--  文字:  8  --*/
/*--  宋体9;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6x12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6x16  --*/
0xD8,0x24,0x24,0x24,0xD8,0x00,0x01,0x02,0x02,0x02,0x01,0x00,

/*--  文字:  9  --*/
/*--  宋体9;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6x12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6x16  --*/
0x38,0x44,0x44,0x44,0xF8,0x00,0x00,0x03,0x02,0x02,0x01,0x00
};
uc Y_i;
uc Page_i;
uc m,d,w,y,s,k;
void delay(uc z)
{
        uc y,j;
        for(j=z;j>0;j--)
         for(y=110;y>0;y--);
}
void xzl(uc com)
{
        rs=0;
        rw=0;
        P0=com;
        e=1;
        delay(5);
        e=0;
        delay(5);
        rs=1;
        rw=1;
}
void xsj(uc dat)
{
        rs=1;
        rw=0;
        P0=dat;
        e=1;
        delay(5);
        e=0;
        delay(5);
        rs=0;
        rw=1;
}
void jz()
{
        uc hi,lei,he;
        P1=0xf0;
        hi=P1&0xf0;
        if(P1!=0xf0)
        {
                P1=0xf0;
                hi=P1&0xf0;
                if(P1!=0xf0)
                {
                        P1=0x0f;
                        lei=P1&0x0f;
                        he=hi+lei;
                        while (P1!=0x0f)
                        {
                                P1=0x0f;
                                lei=P1&0x0f;
                                he=hi+lei;
                                xs();
                        }
                        switch (he)
                        {
                                case 0xee:s=0;break;
                                case 0xde:s=10;break;
                                case 0xbe:s=20;break;
                                case 0x7e:s=30;break;

                                case 0xed:s=40;break;
                                case 0xdd:s=50;break;
                                case 0xbd:s=60;break;
                                case 0x7d:s=70;break;

                                case 0xeb:s=80;break;
                                case 0xdb:s=90;break;
                                case 0xbb:s=100;break;
                                case 0x7b:s=110;break;

                                case 0xe7:s=120;break;
                                case 0xd7:s=130;break;
                                case 0xb7:s=140;break;
                                case 0x77:s=150;break;
                        }
                }
        }
}
void qp()
{
        uc i,j;
        xzl(0x3f);
        xzl(0xc0);
        for(i=0;i<8;i++)
        {
                xzl(0xb8+i);
                xzl(0x40);
                for(j=0;j<64;j++)
                xsj(0x00);
        }
}
void Draw(uc page,uc yi,uc *ps,uc n)
{
        uc i;
        xzl(0xb8+page);
        xzl(0x40+yi);
        for(i=0;i<n;i++)
        {
                xsj(*ps);
                ps++;
        }
}
void xswz(uc *p,uc x)
{
        uc c,v,b,n;
        c=x/2;
        if(Y_i<64)
        {
                cs1=1;
                cs2=0;
                Draw(Page_i,Y_i,p,c);
                Draw(Page_i,Y_i+c,p+c,c);v=c*2;
                Draw(Page_i+1,Y_i,p+v,c);b=v+c;
                Draw(Page_i+1,Y_i+c,p+b,c);
        }
        else
        {
                cs1=0;
                cs2=1;
                Draw(Page_i,Y_i-64,p,c);n=64-c;
                Draw(Page_i,Y_i-n,p+c,c);
                Draw(Page_i+1,Y_i-64,p+v,c);
                Draw(Page_i+1,Y_i-n,p+b,c);
        }
        Y_i=Y_i+x;
}
void xzwz(uc page_i,uc y_i)
{
        Page_i=page_i;
        Y_i=y_i;
}
void dyjxs()
{
        xzwz(4,0);
        xswz(sz[m/10],6);
}
void zd()
{
        EA=1;
        ET0=1;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
void main()
{
                zd();
                qp();
                 while(1)
                {
                        dyjxs();
                }
}
void Tiem()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jz();
}

网友A:
刚开始学习液晶屏

网友B:
P1=0xf0;
        hi=P1&0xf0;
        if(P1!=0xf0)
        {
          P1=0xf0;
          hi=P1&0xf0;
          if(P1!=0xf0)
          {
          P1=0x0f;
          lei=P1&0x0f;
          he=hi+lei;
          while (P1!=0x0f)
          {
          P1=0x0f;
          lei=P1&0x0f;
          he=hi+lei;//?????

          xs();//????

网友B:
rs=0;
        rw=0;
        P0=com;
        e=1;
        delay(5);
        e=0;
        delay(5);
        rs=1;//???
        rw=1;//???

楼主:
引用 网友B:
P1=0xf0;
        hi=P1&0xf0;
        if(P1!=0xf0)

什么意思

网友C:
P1=0xf0;         hi=P1&0xf0;                    if(P1!=0xf0)         {           P1=0xf0;           hi=P1&0xf0;           if(P1!=0xf0)           {           P1=0x0f;           lei=P1&0x0f;           he=hi+lei;           while (P1!=0x0f)           {           P1=0x0f;           lei=P1&0x0f;           he=hi+l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