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寻铁丝寻迹小车单片机程序 电感式接近开关做的

楼主(2017-12-04):
用电感式接近开关做的寻铁丝小车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0_4 = P0^4;                 //后轮输入口
        sbit P0_5 = P0^5;
        sbit P0_6 = P0^6;
        sbit P0_7 = P0^7;

        sbit P0_0 = P0^0;                //前轮输入口
        sbit P0_1 = P0^1;
        sbit P0_2 = P0^2;
        sbit P0_3 = P0^3;

        sbit Left_moto_pwm = P3^6;          //电机使能
        sbit Right_moto_pwm = P3^7;
        sbit Left_moto_pwm2 = P3^5;
        sbit Right_moto_pwm2 = P3^4;

        sbit P20 = P2^0;          //金属检测器I/O口                 //左
        sbit P21 = P2^1;                                                        // 中
        sbit P22 = P2^2;                                                        //右

        sbit rw=P2^5;         //1602
        sbit rs=P2^6;
        sbit en=P2^7;

        sbit beep=P2^4;//蜂鸣器

        uchar code table[]="Distance";
        uchar code table1[]="Time";

        unsigned int motor1=0;         //计左电机码盘脉冲值         (码盘值为20)
        unsigned int motor2=0;         //计右电机码盘脉冲值

//        #define Left_moto_pwm     P3_6           //接驱动模块ENA        使能端,输入PWM信号调节速度         (左马达调节PWM)  前
//        #define Right_moto_pwm    P3_7           //接驱动模块ENB         (右马达调节PWM)
//        #define Left_moto_pwm2     P3_5           //接驱动模块ENA        使能端,输入PWM信号调节速度         (左马达调节PWM)  后
//        #define Right_moto_pwm2    P3_4           //接驱动模块ENB         (右马达调节PWM)

        #define Left_moto_go      {P0_4=0,P0_5=1;} //  左电机前进         前          P0_4=0,P0_5=1;
        #define Left_moto_back    {P0_4=1,P0_5=0;} // 左电机后退  前        P0_4=1,P0_5=0
        #define Right_moto_go     {P0_6=1,P0_7=0;} //右电机前转         后                P0_6=1,P0_7=0;
        #define Right_moto_back   {P0_6=0,P0_7=1;} //右电机后退         后                P0_6=0,P0_7=1

        #define Left_moto_go2      {P0_2=0,P0_3=1;} //左电机前进        P0_2=0,P0_3=1
        #define Left_moto_back2    {P0_2=1,P0_3=0;} //左电机后退          P0_2=1,P0_3=0        前左
        #define Right_moto_go2     {P0_0=1,P0_1=0;} //右电机前转        P0_0=1,P0_1=0         前右
        #define Right_moto_back2   {P0_0=0,P0_1=1;} //右电机后退         P0_0=0,P0_1=1

        #define Left_moto_stop22    {P0_2=0,P0_3=0;} //左电机后退          P0_2=0,P0_3=0
        #define Right_moto_stop22     {P0_0=0,P0_1=0;} //右电机前转        P0_0=0,P0_1=0
        #define Left_moto_stop21    {P0_4=0,P0_5=0;} // 左电机后退  后        P0_4=0,P0_5=0
        #define Right_moto_stop21     {P0_6=0,P0_7=0;} //右电机前转         后                P0_6=0,P0_7=0;

           unsigned char pwm_val_left  =0;//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ush_val_left =0;// 左电机占空比N/20         推动                           //计算占空比时N的值(人工改变值)
        unsigned char pwm_val_right =0;                                                                                      //通过它来实现PWM的改变(通过FOR循环)
        unsigned char push_val_right=0;// 右电机占空比N/20

        unsigned char pwm_val_left2  =0;//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ush_val_left2 =0;// 左电机占空比N/20         推动                           //计算占空比时N的值(人工改变值)
        unsigned char pwm_val_right2 =0;                                                                                      //通过它来实现PWM的改变(通过FOR循环)
        unsigned char push_val_right2=0;// 右电机占空比N/20

        bit Right_moto_stop=1;
        bit Left_moto_stop =1;

        bit Right_moto_stop2=1;
        bit Left_moto_stop2 =1;
        unsigned  int  time=0;
        uchar num2,shi=0,fen=0,miao=0;           //num2用于时钟部分
        uint num,num1,num3,sum,num7;  //num,num1,num3用于距离处理部分
        unsigned long num6,S=0,S1=0,S2=0;
        uchar jc; //检测
/**************************1602显示**********************************************/
void delayms(uint xms)//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en=0;
P1=com;
delayms(5);
en=1;
delayms(5);
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rs=1;
en=0;
P1=date;
delayms(5);
en=1;
delayms(5);
en=0;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0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write_juli(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led_1602_init()  //1602初始化函数
{
rw=0;
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void timer1()interrupt 3
        {
         TH1=(65536-45872)/256;
         TL1=(65536-45872)%256;
                 num2++;
                if(num2==20)
                {
                 num2=0;
                 miao++;
                 }
                 if(miao==60)
                         {
                         miao=0;
                         fen++;
                         }
                         if(fen==60)
                                 {
                                 fen=0;
                                 shi++;
                                 }
                                 if(shi==24)
                                         {
                                         shi=0;
                                        }

        }
void deal_juli() //测距函数
{
// S=S1*100+S2;
// uint sum;
sum=motor1+motor2;        // 求和
num=sum/2.0;          // 求平均值
num1=num/160.0;//求轮子旋转圈数
num3=num1*22.5;//轮子走过的距离 算出来的是cm
S2=num3;
S=S2/100;
S1=S2%100;
// write_juli(9,S);
// write_juli(12,S1);
}

/*********************************************************************************************
蜂鸣器
/********************************************************************************************/
//void sound()
//{
// uint i;
// for(i=4;i>0;i--)
//        {
//         beep=~beep;
//        delayms(100);        //控制蜂鸣器的频率
//        }
//}

/*********************************************************************************************
外部中断INT0计算电机1的脉冲
/********************************************************************************************/
void intersvr1(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
        motor1++;
        if(motor1>=9999)
                motor1=0;
}
/*********************************************************************************************
外部中断INT1计算电机2的脉冲
/********************************************************************************************/
void intersvr2(void) interrupt 2 using 3
{
        motor2++;
        if(motor2>=9999)
                motor2=0;
}
/************************************************************************/
     void  run(void)        //前进函数
{
////         TR1=1;
//     push_val_left  =4;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         push_val_right =4;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
//         push_val_left2  =4;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         push_val_right2 =4;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if(P20==0&&P21==0&&P22==0)                //全测到
         {
         TR1=0;
         Left_moto_stop21 ;                 //左电机
         Right_moto_stop21 ;         //右电机

         Left_moto_stop22 ;                 //左电机
         Right_moto_stop22 ;         //右电机
         }

     else if(P20==1&&P21==0&&P22==1)                //中间测到        //前进函数
{
                TR1=1;
     push_val_left  =9;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 =9;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left2  =9;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2 =9;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Left_moto_go ;                 //停止
           Right_moto_go ;

           Left_moto_go2 ;
           Right_moto_go2 ;
           push_val_left  =4;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 =4;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left2  =4;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2 =4;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Left_moto_go ;                 //停止
           Right_moto_go ;

           Left_moto_go2 ;
           Right_moto_go2 ;

}
        else if(P20==0&&P21==1&&P22==1)                 //左边测到
{
         TR1=1;
         push_val_left  =7;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 =7;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left2  =7;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2 =7;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Right_moto_go;
         Right_moto_go2;
         Left_moto_back;
         Left_moto_back2;

}
        else if(P20==1&&P21==1&&P22==0)                 //右边测到
{
         TR1=1;
         push_val_left  =7;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 =7;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left2  =7;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2 =7;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Right_moto_back;
         Right_moto_back2;
         Left_moto_go;
         Left_moto_go2;

}
            else if(P20==0&&P21==0&&P22==1)                 //左两测到
         {
                 TR1=1;
     push_val_left  =8;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 =8;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left2  =8;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2 =8;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Left_moto_go ;                 //停止
           Right_moto_go ;

           Left_moto_go2 ;
           Right_moto_go2 ;
           push_val_left  =3;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 =3;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left2  =3;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2 =3;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Left_moto_go ;                 //停止
           Right_moto_go ;

           Left_moto_go2 ;
           Right_moto_go2 ;
         }
         else if(P20==1&&P21==0&&P22==0)         //右两测到
         {
           TR1=1;
     push_val_left  =8;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 =8;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left2  =8;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2 =8;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Left_moto_go ;                 //停止
           Right_moto_go ;

           Left_moto_go2 ;
           Right_moto_go2 ;
           push_val_left  =3;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 =3;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left2  =3;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2 =3;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Left_moto_go ;                 //停止
           Right_moto_go ;

           Left_moto_go2 ;
           Right_moto_go2 ;
     }
}

/************************************************************************/
/*                    PWM调制电机转速                                   */
/************************************************************************/
/*                    左电机调速                                        */
/*调节push_val_left的值改变电机转速,占空比            */
                void pwm_out_left_moto(void)
{
   if(Left_moto_stop)
   {
    if(pwm_val_left<=push_val_left)
               Left_moto_pwm=1;
        else
               Left_moto_pwm=0;
        if(pwm_val_left>=20)
        pwm_val_left=0;
   }
   else  Left_moto_pwm=0;
}
/******************************************************************/
/*                    右电机调速                                  */
   void pwm_out_right_moto(void)
{
  if(Right_moto_stop)
   {
    if(pwm_val_right<=push_val_right)
               Right_moto_pwm=1;
        else
               Right_moto_pwm=0;
        if(pwm_val_right>=20)
        pwm_val_right=0;
   }
   else    Right_moto_pwm=0;
}

/************************************************************************/
/*    222222                2PWM调制电机转速2                                   */
/************************************************************************/
/*                    左电机调速                                        */
/*调节push_val_left的值改变电机转速,占空比            */
                void pwm_out_left_moto2(void)
{
   if(Left_moto_stop2)
   {
    if(pwm_val_left2<=push_val_left2)
               Left_moto_pwm2=1;
        else
               Left_moto_pwm2=0;
        if(pwm_val_left2>=20)
        pwm_val_left2=0;
   }
   else  Left_moto_pwm2=0;
}
/******************************************************************/
/*                    右电机调速                                  */
   void pwm_out_right_moto2(void)
{
  if(Right_moto_stop2)
   {
    if(pwm_val_right2<=push_val_right2)
               Right_moto_pwm2=1;
        else
               Right_moto_pwm2=0;
        if(pwm_val_right2>=20)
        pwm_val_right2=0;
   }
   else    Right_moto_pwm2=0;
}

/***************************************************/
///*TIMER0中断服务子函数产生PWM信号*/
        void timer0()interrupt 1   using 2
{
     TH0=0Xfe;          //0.1Ms定时
         TL0=0Xa3;
         time++;
         pwm_val_left++;
         pwm_val_right++;
         pwm_out_left_moto();
         pwm_out_right_moto();

         pwm_val_left2++;
         pwm_val_right2++;
         pwm_out_left_moto2();
         pwm_out_right_moto2();

}

/***************************************************/

/**********************循迹程序*****************************/

        void main(void)
{

        TMOD=0X11;
        TH0= 0Xfe;                  //0.1ms定时
        TL0= 0Xa3;

        TH1=(65536-45872)/256;
        TL1=(65536-45872)%256;
        EA = 1;                        //中断总开关
        TR0= 1;
        ET0= 1;
//        TR1=1;
        ET1=1;

……………………

网友A(2018-06-19):
想问一下楼主有小车的照片吗?还有这个模块用的是那种的啊?》

网友B:
我们之前做电子产品设计大赛的时候做的就是这个

网友C(2018-07-26):
这是用的ldc1000和52实现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