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的18b20温度显示程序

楼主(2017-12-04):
基于stm8的18B20温度显示程序
#include"stm8s.h"
#include"Cry12864.h"
#include"temp.h"
#include"tim1.h"
void LcdDisplay(int temp) ;
uint a;
void main( void )
{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内部时钟1分频16m
  Ini_Lcd();//液晶初始化
  Tim1_Init();//时钟初始化
  while(1)
  {LcdDisplay(Ds18b20ReadTemp());
  }

}

/*******************************************************************************
* 函数名         : LcdDisplay()
* 函数功能                   : LCD显示读取到的温度
* 输入           : v
* 输出                  : 无
*******************************************************************************/

void LcdDisplay(int temp)          //lcd显示
{

          unsigned char datas[] = {0, 0, 0, 0, 0}; //定义数组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Write_Cmd(0x8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Write_Data('-');                  //显示负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由?.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Write_Cmd(0x8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Write_Data('+');                 //显示正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datas[0] = temp / 10000;
        datas[1] = temp % 10000 / 1000;
        datas[2] = temp % 1000 / 100;
        datas[3] = temp % 100 / 10;
        datas[4] = temp % 10;

        Write_Cmd(0x82);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Write_Data(0x30+datas[0]); //百位

        //LcdWriteCom(0x83);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Write_Data(0x30+datas[1]); //十位

        //LcdWriteCom(0x84);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Write_Data(0x30+datas[2]); //个位

……………………

网友A(2020-08-25):
正好需要,谢谢分享学习

网友B(2021-01-20):
感谢分享宝贵资料,学习学习

网友C:
楼主你好,这个电脑上应该装什么软件能打开你的程序

网友D:
这是用stm8做的吗?具体单片机的型号如何

网友D:
请问楼主#define LCD_PSB_H     GPIOG->ODR|=0x08    //PD0拉高
#define LCD_CSB_L     GPIOG->ODR&=~0x08   //PD0拉低
这是定义的lcd1602上的什么东西

网友E:
宝贵资料,学习学习

网友F(2021-07-25):
temp=tp*0.0625*100+0.5;          编译警告
Warning[Pa093]: implicit conversion from floating point to inte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