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的12864菜单程序 反白滚动菜单

楼主(2017-12-04):
通过移植51单片机的菜单显示程序,成功显示并增加反白滚动 菜单
#include"stm8s.h"
#include"stm8s_gpio.h"
#include"Cry12864.h"
uchar curr=1,currold;
uchar curr_flag,currold_flag;
uchar curr_flag1,currold_flag1;
uchar curr_flag2,currold_flag2;
uchar flag,flag1,flag2;
uchar user16x16[]={ 0x00,0x00,0x20,0x00,0x30,0x00,0x38,0x00,0x3C,0x00,0x3E,0x00,0x3F,0x00,0x3F,0x80,
0x3F,0xC0,0x3F,0x80,0x3F,0x00,0x3E,0x00,0x3C,0x00,0x38,0x00,0x30,0x00,0x20,0x00,

};

unsigned char  *MainMenu[]=
{
{"  功能菜单"},
{"登录系统"},
{"电压显示一"},
{"电压显示二"},
};
unsigned char  *MainMenu1[]=
{
{"  电流显示一"},
{"电流显示二"},
{"制作万年历"},
{"温度传感器"},
{"  QQ音乐"},
{"我的图片"},
{"本地音乐"},
{"更多应用"},
};

unsigned char  *MainMenu2[8]=
{
{"  全民清账"},
{"CF"},
{"飞机"},
{"王者荣耀"},
{"  超级玛丽"},
{"魂斗罗"},
{"非常英雄"},
{"下一页"},
};

unsigned char  *MainMenu3[]=
{
{"  幻月后续"},
{"能否敌发送"},
{"测试的个i哦"},
{"饭店附近"},
{"大幅度"},
{"放大发送单个"},
{"地方"},
{"放大上输给"},
};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shuzi_table[];

#define LCD_RS_H      GPIOG->ODR|=0x01   //PD6拉高
#define LCD_RS_L      GPIOG->ODR&=~0x01  //PD6拉低
#define LCD_RW_H      GPIOG->ODR|=0x02   //PD7拉高
#define LCD_RW_L      GPIOG->ODR&=~0x02  //PD7拉低
#define LCD_EN_H      GPIOG->ODR|=0x04    //PD5拉高
#define LCD_EN_L      GPIOG->ODR&=~0x04   //PD5拉低
#define LCD_PSB_H     GPIOG->ODR|=0x08    //PD0拉高
#define LCD_CSB_L     GPIOG->ODR&=~0x08   //PD0拉低
/*******************************************
函数名称:Delay_1ms
功    能:延时约1ms的时间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Delay_1ms(void)
{
        uint i,j;

        for(i = 16;i > 0;i--)
          for(j=10;j>0;j--);

}
/*******************************************
函数名称:Delay_Nms
功    能:延时N个1ms的时间
参    数:n--延时长度
返回值  :无
********************************************/
void Delay_Nms(uint n)
{
    uint k;

    for(k = n;k > 0;k--)    Delay_1ms();
}

void Io_Config(void)
{  GPIOB->DDR|=0xff;   //PB端口设置为输出
   GPIOB->CR1|=0xff;//推免模式
   GPIOB->CR2&=~0xff;//低速模式
   GPIOG->DDR|=0xff;   //PA端口设置为输出
   GPIOG->CR1|=0xff;//推免模式
   GPIOG->CR2&=~0xff;//低速模式*/

}

//读状态,检测忙
void check_busy(void)
{uchar busy;
do
{ LCD_RS_L;
LCD_RW_H;
LCD_EN_L;
Delay_1ms();
LCD_EN_H;
busy=GPIOB->IDR;
Delay_1ms();
LCD_EN_L;
}
while(busy&0x80);

}

/*******************************************
函数名称:Write_Cmd
功    能:向液晶中写控制命令
参    数:cmd--控制命令
返回值  :无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 check_busy();
    LCD_RW_L;
    LCD_RS_L;
    Delay_1ms();
    GPIOB->ODR&=0x00;
    GPIOB->ODR|=cmd;
    LCD_EN_H;
    Delay_1ms();
    LCD_EN_L;
    Delay_1ms();

}
/*******************************************
函数名称:Write_Data
功    能:向液晶中写显示数据
参    数:dat--显示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 check_busy();
   LCD_RW_L;
    LCD_RS_H;
    Delay_1ms();
    GPIOB->ODR&=0x00;
    GPIOB->ODR|=dat;
    LCD_EN_H;
    Delay_1ms();
    LCD_EN_L;
    Delay_1ms();
}
/*******************************************
函数名称:Ini_Lcd
功    能:初始化液晶模块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Ini_Lcd(void)
{   Io_Config();
    LCD_PSB_H;
    Delay_Nms(100);
    Write_Cmd(0x30);   //基本指令集
    Delay_Nms(10);
    Write_Cmd(0x02);   // 地址归位
    Delay_Nms(10);
        Write_Cmd(0x0c);   //整体显示打开,游标关闭
    Delay_Nms(10);
        Write_Cmd(0x01);   //清除显示
    Delay_Nms(10);
        Write_Cmd(0x06);   //游标右移
    Delay_Nms(10);
        Write_Cmd(0x80);   //设定显示的起始地址
}
/*******************************************
函数名称:Clear_GDRAM
功    能:清除液晶GDRAM中的随机数据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Clear_GDRAM(void)
{
  /*  uchar i,j,k;

        Write_Cmd(0x34);        //打开扩展指令集
        i = 0x80;
        for(j = 0;j < 32;j++)
        {
        Write_Cmd(i++);
        Write_Cmd(0x80);
                  for(k = 0;k < 16;k++)
                  {
                      Write_Data(0x00);
                  }
        }
        i = 0x80;
         for(j = 0;j < 32;j++)
        {
             Write_Cmd(i++);
        Write_Cmd(0x88);
                  for(k = 0;k < 16;k++)
                  {
                       Write_Data(0x00);
                   }
        }

        Write_Cmd(0x30);        //回到基本指令集
  */

   Write_Cmd(0x01);
   Delay_Nms(15);

}
/*******************************************
函数名称:Draw_PM
功    能:在整个液晶屏幕上画图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Draw_PM(const uchar *ptr)
{
    uchar i,j,k;

        Write_Cmd(0x34);        //打开扩展指令集
        i = 0x80;
        for(j = 0;j < 32;j++)
        {
        Write_Cmd(i++);
        Write_Cmd(0x80);
                  for(k = 0;k < 16;k++)
                  {
                      Write_Data(*ptr++);
                  }
        }
        i = 0x80;
         for(j = 0;j < 32;j++)
        {
             Write_Cmd(i++);
        Write_Cmd(0x88);
                  for(k = 0;k < 16;k++)
                  {
                       Write_Data(*ptr++);
                   }
        }
    Write_Cmd(0x36);        //打开绘图显示
        Write_Cmd(0x30);        //回到基本指令集
}
/*********************************************************/
/*                                                       */
/* 设定显示位置                                          */
/*                                                       */
/*********************************************************/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 (X==0)
     {X=0x80;}
   else if (X==1)
     {X=0x90;}
   else if (X==2)
     {X=0x88;}
   else if (X==3)
     {X=0x98;}
   pos = X+Y ;
   Write_Cmd(pos);     //显示地址
}

/*******************************************
函数名称:Disp1Char
功    能:在某个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参    数:x--位置的列坐标
          y--位置的行坐标
          data--显示的字符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Disp1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a)
{
    lcd_pos( x, y );
    Write_Data( data );
}

/*******************************************
函数名称:DispNchar
功    能:让液晶从某个位置起连续显示N个字符
参    数:x--位置的列坐标
          y--位置的行坐标
          n--字符个数
          ptr--指向字符存放位置的指针
返回值  :无
********************************************/
void DispNChar(uchar x,uchar y, uchar n,uchar *ptr)
{
    uchar i;

    for (i=0;i<n;i++)
    {
        Disp1Char(x++,y,ptr[i]);
        if (x == 0x0f)
        {
           x = 0;
            y ^= 1;
        }
    }
}

/*******************************************
函数名称:DispString
功    能:让液晶从某个位置起连续显示N个字符
参    数:x--位置的列坐标
          y--位置的行坐标
          n--字符个数
          ptr--指向字符存放位置的指针
返回值  :无
********************************************/

void  Disp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ptr)
{
    uchar i = 0;
    lcd_pos( x, y );
    while(ptr[i] != '\0')
     {                         //显示字符

       Write_Data(ptr[i]);
       i++;
     }

}
/*******************************************
函数名称:Draw_TX
功    能:显示一个16*16大小的图形
参    数:Yaddr--Y地址
          Xaddr--X地址
          dp--指向图形数据存放地址的指针
返回值  :无
********************************************/
void Draw_TX(uchar Yaddr,uchar Xaddr,const uchar * dp)
{
    uchar j;
    uchar k=0;

   // Write_Cmd(0x01);  //清屏,只能清除DDRAM
    Write_Cmd(0x34);  //使用扩展指令集,关闭绘图显示
    for(j=0;j<16;j++)
    {
        Write_Cmd(Yaddr++);       //Y地址
        Write_Cmd(Xaddr);    //X地址
          Write_Data(dp[k++]);
          Write_Data(dp[k++]);
    }
    Write_Cmd(0x36);  //打开绘图显示
  //  Write_Cmd(0x30);  //回到基本指令集模式
}
/***********************************************
               写入用户自定义函数
***********************************************/
void CGRAM()
{
     int i;
     Write_Cmd(0x30);
     Write_Cmd(0x40);          //对CGRAM第一个自定义符操作
     for(i=0;i<16;i++)
       {
        Write_Data(user16x16[i*2]);
        Write_Data(user16x16[i*2+1]);
      }
}
/***********************************************
               显示用户自定义字符
***********************************************/
void DisplayCGRAM(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switch(y)
     {
   case 1: Write_Cmd(0x80+x);break;
   case 2: Write_Cmd(0x90+x);break;
   case 3: Write_Cmd(0x88+x);break;
   case 4: Write_Cmd(0x98+x);break;
   default:break;
  }
    Write_Data(00);                                          //é???óDò???×?·?2ù×÷0x04á?  ?ùò??±?óD′
    Write_Data(00);                 //D′×?·?          Write_Data(user16x16[i*2]);
                        //            Write_Data(user16x16[i*2+1]);
}

/*************************************************************

//为反白做准备,目地是在图形显示时防止有噪点

*************************************************************/
void display()        //为反白做准备,目地是在图形显示时防止有噪点

{

uchar i,j;

Write_Cmd(0x34); //写数据时,关闭图形显示

for(i=0;i<32;i++)

{

Write_Cmd(0x80+i); //先写入水平坐标值

Write_Cmd(0x80); //写入垂直坐标值

for(j=0;j<16;j++) //再写入两个8位元的数据

Write_Data(0x00);

Delay_Nms(1);

}

for(i=0;i<32;i++)

{

Write_Cmd(0x80+i);

Write_Cmd(0x88);

for(j=0;j<16;j++)

Write_Data(0x00);

Delay_Nms(1);

}
Write_Cmd(0x36);//写完数据,开图形显示
}

/*******************************************************

         反白函数
*********************************************************/
void photodisplay(uchar x,uchar y,uchar width)        //反白,X值为0-7,Y值为0-3,width为行反白格数

{

uchar i,j,flag=0x00;

display();

if(y>1)

{

flag=0x08;

y=y-2;

}

Write_Cmd(0x34); //写数据时,关闭图形显示,且打开扩展指令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