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遥控测距灭火车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7-12-04):
学校比赛的时候和同学一块做了一个蓝牙遥控测距灭火车。
可以蓝牙遥控并进行测距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LCD_data P0

sbit LCD_RS=P2^6;//................................

sbit LCD_RW=P2^5;

sbit LCD_EN=P2^4;

sbit LCD_PSB=P2^7;

sbit Trig = P3^3;//................................

sbit Echo = P3^2;

sbit Beep=P3^4;//...................................蜂鸣器端口

sbit huoyan=P3^5;//.................................光照传感器端口

sbit Fan=P3^6;//....................................风扇端口

sbit PWM1= P1^1;//..................................

sbit Photosensitive_resistor = P3^7;//..............

sbit led = P1^0;

sbit motor_control_1 = P1^2;

sbit motor_control_2 = P1^3;

sbit motor_control_4 = P1^4;

sbit motor_control_3 = P1^5;

sbit PWM2 = P1^6;

sfr T2MOD = 0xC9;//.................................定时器2模式控制寄存器

unsigned char ucBluetoothData = 230;//..............

unsigned char ucLock = 0;//.........................

unsigned int uiPWMCnt1 = 0;

unsigned int uiPWM1 = 230;

unsigned int uiPWMCnt2 = 0;

unsigned int uiPWM2 = 230;

unsigned char ucTempPWM;//.......................
bit flag;

uchar outcomeL , outcomeH;

uint num,a;

uint distance_data;

uchar code dis1[] = {"  功能小车  "};

uchar code dis2[] = {"  误差范围4mm -4m"};

uchar code dis3[] = {"   距离:"};

uchar code dis4[] = {"   单位:mm"};

uchar code dis5[] = {"  危险!!"};

uchar code dis6[] = {"  安全"};

void initial_myself();

void initial_peripheral();//........................

void T0_time();

void usart_service(void);//.........................通用同步异步收发机服务

void delay_long(unsigned int uiDelayLong);

void go_forward(void);//............................前进

void fall_back(void);//.............................后退

void turn_left(void);//.............................左转

void turn_right(void);//............................右转

void stop();//......................................刹车

void lcd_init();//..................................

void fire_alarm();//................................

void display();//...................................

void Ultrasonic_ranging ();//.......................

void Photosensitive ();//...........................

void main()
{
        TMOD = 0x01;

        IT0 = 0;

        EX0 = 0;

        lcd_init() ;

        Trig = 0;

        initial_myself();

        delay_long(100);

        initial_peripheral();

        while(1)
      {
                          fire_alarm();

                        Photosensitive ();

                        display();

                        usart_service();

                        Ultrasonic_ranging () ;

      }

}
void delay(uint z)//...............................延时函数

{
        uchar i, j ;

        for( i = z ; i > 0 ; i-- )

        for( j = 110 ; j > 0 ; j-- );

}
void fire_alarm ()//................................火灾报警处理系统
  {
    if( huoyan == 0)
    {

                  Beep = 0;

                  Fan = 0;
        }
                     if( huoyan == 1 )
            {

                                  Beep = 1;

                                Fan = 1;
            }
  }
void Photosensitive ()
        {
                if(Photosensitive_resistor == 0)
                        {
                                led = 1;
                        }
                if(Photosensitive_resistor == 1)
                        {
                                led = 0;
                        }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cmd;

        delay(1);

        LCD_EN = 1;

        delay(1);

        LCD_EN = 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dat;

        delay(1);

        LCD_EN = 1;

        delay(1);

        LCD_EN = 0;

}

void lcd_init()//
{

        LCD_PSB = 1;

        write_cmd(0x30);

        delay(1);

        write_cmd(0x30);

        delay(1);

        write_cmd(0x0c);

        delay(1);

        write_cmd(0x01);

        delay(1);

}
void usart_service()
{
        switch(ucBluetoothData)
            {
                         case 0x41://........................前进

                                ucBluetoothData = 0x02;//避免一直触发

                                go_forward();

                            ucLock = 1;

                                    uiPWM1 = uiPWM2 = ucTempPWM;

                            ucLock = 0;

                            break;

                case 0x43://........................左转

                                    ucBluetoothData = 0x02;

                                turn_left();

                            ucLock = 1;

                                    uiPWM2 = ucTempPWM / 2;

                                uiPWM1 = ucTempPWM;

                            ucLock = 0;

                                break;

                case 0x47://........................右转

                            ucBluetoothData = 0x02;

                                        turn_right();

                                            ucLock = 1;

                                            uiPWM2 = ucTempPWM;

                                            uiPWM1 = ucTempPWM / 2;

                                        ucLock = 0;

                                    break;

                      case 0x45://......................后退

                                        ucBluetoothData = 0x02;

                                        fall_back();

……………………

网友A:
这个灭火是什么模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