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普中科技的开发板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楼主(2017-12-04):
大家觉得普中科技的开发板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网友A:

数据线接口位置不够理想,特别是USB接口,大了一点接头根本插不进去。单片机夹紧放松的小扳手位置不够好,靠连接口太近,不好被抓起。配置的LCD12864不够理想,不如通用的好用。如果能增加湿度测量电路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