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电赛 远程幅频特性测试装置 (H题)基础部分430源程序

楼主(2017-12-04):
(分享资料)17年电赛 远程幅频特性测试装置 (H题)基础部分--  用ADS9834做频率输出-资源有点少 补充补充

AD9834.h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AD_9834_DIR   P3DIR

#define   FSYNC_H   P3OUT |= BIT0//输入数据的帧同步信号,为低时载入新的字节
#define   FSYNC_L   P3OUT &= ~BIT0

#define   SCLK_H    P3OUT |= BIT1//串行时钟输入,每个下降沿写入一位数据
#define   SCLK_L    P3OUT &= ~BIT1

#define   SDATA_H   P3OUT |= BIT2//数据串口输入端
#define   SDATA_L   P3OUT &= ~BIT2

long freq=1000000;
long kuandu;
long zhongxin;

/**************初始化**************************/
void AD_9834_init()
{
  AD_9834_DIR |= BIT0 + BIT1 +BIT2;//设置为输出
  FSYNC_H;
  SCLK_H;
  SDATA_H;
}

/*********向9834写入16位频率数据***********************/
void write_AD9834(uint dat)
{
    uchar i;
    FSYNC_H;
    SCLK_H;
    _NOP();
    _NOP();
    FSYNC_L;     //FSYNC拉低时,SCLK必须为高
    for(i=0;i<16;i++)//16位数据写入
    {
        SCLK_H; //先置高为下降沿做准备
        if(dat & 0x8000)
        {
            SDATA_H;//写入
        }
        else
        {
            SDATA_L;//不写入
        }
        SCLK_L;     //下降沿向dds写入数据
        dat <<= 1;
    }
    _NOP();
    FSYNC_H;    //传输完数据置高
}

/***********正弦波频率设置******************/
//寄存器为28位,所以分高14位低14位写入
void AD_9834_output(ulong freq)
{
    ulong dds;
    uint dds_l,dds_h;
    //dds = (long)(freq * 1.7895697666);  //150M晶振  **** 2^28/150M=1.7895697666
    //ΔPhase=f×2^28/fMCLK  一共28位所以2的28次方
  //  dds = (long)(freq * 2.147483648); //125m晶振
   dds = (long)(freq * 2.68435456); //100m晶振
     // dds = (long)(freq * 3.579139413);   //75M晶振;
    //dds = (long)(freq * 11.184810); //24m晶振
    dds_l =(uint)(dds & 0x3fff);     //取出数据的低十四位(LSB)11 1111 1111 1111
    dds = dds >>14;                 //将MSB的高十四位移到低十四位
    dds_h = (uint)(dds &0x3fff);   //取出MSB的十四位数据

/*****16位码的前两位规定频率寄存器的字节写入,在两个连续的写操作是一样的*********************/
    dds_l = dds_l | 0x4000; //对十四位的LSB/MSB加上两位的地址(01),所以变成
    dds_h = dds_h | 0x4000; //了是十六位的数据(地址01是频率寄器0,10是频率寄存器1)

    write_AD9834(dds_l);    //写入低14位
    write_AD9834(dds_h);   //写入高14位
}

#include<msp430F5438A.h>
#include"TX2.h"
#include"AD9834.h"
#include"12864.h"
#include"key.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void display(void);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9DIR |= 0x0f;            //P9方向寄存器
    P8DIR |= 0xff;            //P9输出寄存器
    LCD_init();                //液晶初始化
    LCD_display();
    keyscan1_init();
    initclock();
    AD_9834_init();
    write_AD9834(0x2100);//控制寄存器
    write_AD9834(0x2038);//这里很关键!!
/*9834的控制寄存器是16位       0x2000(01 0000 0000 0000)表示bit13为1
  即允许一个完整字节在两个连续的写操作写入频率寄存器。第一次写操作包括
  14LSBs的频率字节,下一个写操作包括14MSBs*/
    AD_9834_output(freq);

    while(1)
    {
       KEY_Fun();
       if(flag_key==1)
       {

          freq += 1000000;
          delay_ms(1000);
          AD_9834_output(freq);//把频率写入频率寄存器
          if(freq>40000000)
          for(;freq>1000000;)
         {
            freq -= 1000000;
            delay_ms(1000);
            AD_9834_output(freq);//把频率写入频率寄存器
        }

       }
……………………

17年电赛 远程幅频特性测试装置

网友A(2018-07-14):
楼主,请问你这个程序,只能完成频率输出是啥意思啊?幅度的输出可调吗?

网友B:
挺好的,可以做参考

楼主(2019-07-30):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你这个程序,只能完成频率输出是啥意思啊?幅度的输出可调吗?

幅度不可调 通过可调电阻调节

网友C:
不错,参考参考

网友D(2019-09-12):
有用DDS实现的吗

网友E(2020-07-09):
有文档说明 吗 然后你这个是用什么仿真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