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开发板选择,是先从stm32f1的开始还是直接上手stm32f4?

楼主(2017-12-05):
新手,想学stm32,是先从stm32f1的开始,还是直接上手stm32f4的,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2021-06-01):
都可以,如果经济允许,可以入门f4

网友B:
都一样,现在可以用STM32CubeMX快速配置寄存器

网友C:
直接用STM32CudeIDE吧,免费,也不用Keil解密了

网友D:
F1系列的开发板比F4的便宜,但 F4的主频更高。 不差钱可以直接开始搞F4的

网友E:
有单片机基础的直接F4没问题,但是没有单片机基础的还是先学学寄存器操作比较好,因为现在都是stm32cubeide 的了,直接配置的话可能不了解细节

网友F:
STM32各系列芯片是针对不同用途的,如果关注电子系统控制就学F103系列,关注图像处理、信号处理就学其它的。

网友G:
f1比较好上手

网友H:
都一样 ,有精力直接学嵌入式Linux 单片机的应用底层都做好了 门槛低

网友I:
都可以,peripherals都一样。

网友J:
如果有51或者其他经典的单片机的基础的话可以直接上F1,F4的话还是要一定开发经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