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0中断计数含单片机源码,仿真原理图

楼主:
这是我今天做的单片机实验,附件里面包含INT0中断计数源代码,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
说明:每次按下计数键时触发
INT0中断,中断程序累加计数,  计数值显示在3只数码管上,按下清零键时数码管清零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0~9的段码
uchar code DSY_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计数值分解后各个待显示的数位
uchar DSY_Buffer[]={0,0,0};
uchar Count=0;
sbit Clear_Key=P3^6;
void Show_Count_ON_DSY()
{
        DSY_Buffer[2]=Count/100;        //获取3个数
        DSY_Buffer[1]=Count%100/10;
        DSY_Buffer[0]=Count%10;
        if(DSY_Buffer[2]==0)   //高位为0时不显示
        {
                DSY_Buffer[2]=0x0a;
                if(DSY_Buffer[1]==0)   //高位为0,若第二位为0同样不显示
                        DSY_Buffer[1]=0x0a;
        }
        P0=DSY_CODE[DSY_Buffer[0]];
        P1=DSY_CODE[DSY_Buffer[1]];
        P2=DSY_CODE[DSY_Buffer[2]];
}
//主程序
void main()
{
        P0=0x00;
        P1=0x00;
        P2=0x00;
        IE=0x81;        //允许INT0中断
        IT0=1;                //下降沿触发
        while(1)
        {
                if(Clear_Key==0) Count=0;        //清0
                Show_Count_ON_DSY();
        }
}
//INT0中断函数
void EX_INT0() interrupt 0
{
        Count++;         //计数值递增
}

网友A(2019-07-03):
程序简洁易懂,不错。

网友B(2021-03-20):
看着真干净舒服这就是精华

网友B:
下载了程序里
uchar Count=0;

可以改成
uint Count=0;        //最大65535

改完以后可以计数到999没改的时候只能计数到255

uint Count=999;时显示

uchar Count=999;时显示

网友C(2022-01-13):
有没有老哥知道用INT0怎么实现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