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计时器,按图链接后,led不亮!

楼主(2017-12-05):
做的计时器,按图链接后,led不亮!
1.我检查了一下,感觉是74ls245驱动的原因,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解决!也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待查!
2.请大神提供排查问题的方法!
3.74ls245有些什么特性?我百度了,没看懂,希望有通俗点点解释!!!

楼主:
数码管是共阳的,现在我估计是给数码管的高低电平错了,该怎么改?
#include<reg51.h>
sbit kh=P1^0;
sbit km=P1^1;
sbit ks=P1^2;
sbit st=P1^3;
sbit b=P3^7;
unsigned char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 0x83,0xc6,0xa1,0x86,0x8e};
unsigned char i=0,hour=0,minute=0,second=0;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a=160;
  while(x--)
{
  while(a--);
  a=160;
}
  }
main()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MOD=1;
TR0=1;
ET0=1;
EA=1;
while(1)
   {
    P0=table[hour/10];
    P2=0x20;
    delayms(1);
    P2=0;
    P0=table[hour%10];
    P2=0x10;
    delayms(1);
    P2=0;
    P0=table[minute/10];
    P2=0x08;
    delayms(1);
    P2=0;
    P0=table[minute%10];
    P2=0x04;
    delayms(1);
    P2=0;
    P0=table[second/10];
    P2=0x02;
    delayms(1);
    P2=0;
    P0=table[second%10];
    P2=0x01;
    delayms(1);
    P2=0;
    if(!kh)
    {
      delayms(200);
      hour++;
      if(hour>23)
      hour=23;
     }
      else if(!km)
      {
        delayms(200);
        minute++;
        if(minute>59)
        minute=59;
       }
    else if(!ks)
    {
      delayms(200);
      second++;
      if(second>59)
      second=59;
      }
    if(!st)
       {
          delayms(200);
          TR0=1;
        }
    if(TR0==1&&hour==0&&minute==0&&second<3)
    b=!b;
    delayms(1);
    }
         }
void   t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
if(i>=20)
  {
  i=0;
  second--;
  if(second>59)
   {
    second=59;
    minute--;
    if(minute>59)
    {
     minute=59;
     hour--;
     if(hour>23)
      {
                hour=0;
                minute=0;
                second=0;
                TR0=0;
                }
          }
        }
  }
}

网友A:
把p2等于0,改成p2等于0x00,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