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的程序初始化之后,灯还会亮
#

楼主(2017-12-05):
这是我的代码

#include<STC15F2K60S2.H>

void delay(int a);
void keyscan();
int s1=16;

void main()
{P2=0XA0;P0=0X00;P2=0X80;P0=0XFF;
        keyscan();
        if(s1==0)
        {
        P0=0X55;}
}

void delay(int a)
{  int i; int b;for(i=a;a>0;a--)

        for(b=845;b>=0;b--);
}
void keyscan()
{if (        P30==0)
        {delay(5);
        if(P30==0)
        {s1=0;
        }
        while(P30!=1)
        {}
        }
  else if (        P31==0)
{delay(5);
        if(P31==0)
        {s1=1;
        }
        while(P31!=1)
        {}
        }
        else        if (        P32==0)
                {delay(5);
        if(P32==0)
        {s1=2;
        }
        while(P32!=1)
        {}
        }
                else if (        P33==0)
                {delay(5);
        if(P33==0)
        {s1=3;
        }
        while(P33!=1)
        {}
        }
}

程序上电之后,八个led灯还会亮,但是亮的程度和正常led灯量灭不太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在执行完主函数后,如果没有其它设置,会再次从头执行主函数,不会停下来的。

好的懂了

网友C:
主程序的问题,加入一个死循环

网友D:
程序可能有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了,但是为啥会这样,他走完主程序之后不就停了吗

单片机在执行完主函数后,如果没有其它设置,会再次从头执行主函数,不会停下来的。

网友E:
你的程序可能有错误  好好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因为你的main程序没有主循环,一直不断的初始化。改这样试试。
{

可以了,但是为啥会这样,他走完主程序之后不就停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因为你的main程序没有主循环,一直不断的初始化。改这样试试。
{

可以了,但是为啥呢,程序在主函数里一直走,走完之后再从头再执行一遍吗?

网友G:
可能单片机里面已经写入程序了

网友F:
因为你的main程序没有主循环,一直不断的初始化。改这样试试。
void main()
{
//        P2=0XA0;
//        P0=0X00;
        P2=0X80;
        P0=0XFF;
        while(1)
        {
                keyscan();
                if(s1==0)
                {
                        P0=0X55;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