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控制正转30度后停止,然后再反转30度停止这个单片机程序上怎么去控制?

楼主:
各位大神,我想让步进电机正转30度后,电机停止转动,然后再反转30度,这个程序上怎么去控制?

网友A(2017-12-05):
步进电机控制角度很简单。
第一:了解自己的步进电机。
以我有的步进电机为例: 我的步进电机,步距角(一次脉冲转动的角度)为5.625度,它是一个减速电机,减速比64:1,即脉冲64次,只转动一个步距角。这些数据就是控制角度要用到的。
第二:换算。
根据刚才的数据知道:如果让步进电机转动90度,则:90*64/5.625=1024次脉冲。只要发出这么多脉冲就停止,则,步进电机一定只转动90度。

这就这第简单。

网友B:
http://www.51hei.com/mcu/767.html   取于51hei用于51h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