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M35测温+LM324运放的PCB原理图和程序仿真等完整资料

楼主:
这个LM35测温系统的资料很全如附件
Altium Designer画的单片机+LCD1602+lm35测温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 "reg51.h"
#include "adc.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stdio.h>

//基于LM35的数字温度计
//LM35配合LM324运算放大器  采集后转换为温度
//显示于LCD上
//温度大于50度  报警
//可测范围 0到80度  请注意!

sbit beep = P2^7;

void main()
{
  uchar adc;
  char str[] = "     ";
  float tem;
  beep = 0;
        lcd_init();
  lcd_dis(1,0,"Temperature(`C):");
        while(1)
        {
    if(!IIC_readByte(0, &adc))
    {
      tem = (float)(adc);
      tem = adc * 5.0 * 20.0 / 255.0;
      sprintf(str,"%.0f `C",tem);
      lcd_dis(2,8,str);
      if(tem > 50)
      {
        beep = 1;
      }
……………………

网友A(2018-04-19):
感谢楼主的分享,proteus的图已经解决了,可惜实习生下载不了程序

网友B(2019-03-13):
感谢分享  就是还有一些疑问

网友C(2019-05-17):
感谢楼主分享,自己再回去研究一下

网友D:
现在测温度的东东还需要这种麻烦的硬件?现在数字测度传感器已经很多了,就算要用ADC功能的,也不用这么复杂的硬件了吧

网友E(2019-11-25):
楼主,想请教您一个问题。仿真和程序都没有错误可以正常运行,但是为什么硬件电路却运行不了,1602屏幕光亮却没有程序。

网友F(2020-09-12):
仿真我运行部显示温度呢,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