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89S52单片机芯片的电子锁设计

楼主(2017-12-05):
                         最近的一个作业 电子锁的设计-20171202
                               张刘清
                            学号16131422

图一:At89S52芯片的  简介说明

图二:lcd160显示显示屏的 简介说明

图三:晶振电路图 + 复位电路图 简介说明

图四: at24c02存储模块 简介说明 电路图

图五:器件简要清单

图六:作品的最后展示

最后是代码的设计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cl=P3^6;  //24C02时钟线的接口
sbit sda=P3^7; //24C02数据线的接口
sbit fmp=P1^7;
sbit RS=P1^0;  //pin4
sbit E=P1^1;  // pin6
#define Data P0  //数据端口
sbit Key_Data=P3^3; //d定义keyboard引脚
sbit Key_CLK=P3^2;  //使用中断
bit BF;
bit Shift;  //定义上档键标志
bit Key_up; //定义通码断码标志
unsigned char Keyv;
unsigned char IntNum;
unsigned char DisNum;
char code cs[]="new mima";
char code sr[]="enter mima";
char code f[]="Data Error";
static uchar data csmm[20];
static uchar data srmm[20];
static int t1=1,t2=1,t3=1,t4=1,t5=1,t6=1,num=0;

//微秒延时函数
void DelayUs(unsigned char us)
{
              unsigned char uscnt;
              uscnt=us>>1;  /12mhz频率
              while(--uscnt);
}

//毫秒函数的声明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
              while(--ms)
              {
                            DelayUs(250);
                            DelayUs(250);
                            DelayUs(250);
                            DelayUs(250);
              }
}

void delay()
{
   ;;
}

////////存储芯片

//开始信号
void start()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

//停止
void stop()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

//应答信号
void respons()
{
              uchar i;
              scl=1;
              delay();
              while((sda==1)&&(i<50)) i++;
              scl=0;
              delay();
}

//初始化
void init()
{
              sda=1;
              delay();
              scl=1;
              delay();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delay();
                            sda=CY;
                            delay();
                            scl=1;
                            delay();
              }
              scl=0;
              delay(0);
              sda=1;
              delay();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 k;
              scl=0;
              delay();
              sda=1;
              delay();
              for(i=0;i<8;i++)
              {
                            scl=1;
                            delay();
                            k=(k<<1) | sda;
                            scl=0;
                            delay();
              }
              return k;
}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write_byte(date);
              respons();
              stop();
}

void read_add(uchar address)
{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0xa1);
              respons();
              date=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液晶

//写命令函数
void WriteCommand(unsigned char c)
{
              DelayMs(5);//保证信号稳定
              E=0;
              RS=0;
              _nop_();
              E=1;
              Data=c;
              E=0;
}

//写数据函数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c)
{
              DelayMs(5);//保证信号稳定
              E=0;
              RS=1;
              _nop_();
              E=1;
              Data=c;
              E=0;
              RS=0;
}

//写入字节函数
void ShowChar(unsigned char pos, 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p;
              if(pos>=0x10)
                            p=pos+0xb0; //是第二行则命令代码高四位为0xc
              else
                            p=pos+0x80; //是第二行则命令代码高四位为0x8
              WriteCommand(p);  //写命令
              WriteData();               //写数据
}

//写入字符串函数
void ShowString(unsigned char line,char *ptr )
{
              unsigned char l,i;
              l=line<<4;
              for(i=0;i<16;i++)
              {
                            Show (l++,*(ptr+i)); //循环显示16个字符
              }
}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Lcd()
{
              DelayMs(15);
              WriteCommand(0x38);  //display mode
              WriteCommand(0x38);  //display mode
              WriteCommand(0x38);  //display mode
              WriteCommand(0x06);  //显示光标移动的位置
              WriteCommand(0x0f);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WriteCommand(0x01);  //清屏
}

///////////键盘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cl=P3^6;  //24C02时钟线的接口
sbit sda=P3^7; //24C02数据线的接口
sbit fmp=P1^7;
sbit RS=P1^0;  //pin4
sbit E=P1^1;  // pin6
#define Data P0  //数据端口
sbit Key_Data=P3^3; //d定义keyboard引脚
sbit Key_CLK=P3^2;  //使用中断
bit BF;
bit Shift;  //定义上档键标志
bit Key_up; //定义通码断码标志
unsigned char Keyv;
unsigned char IntNum;
unsigned char DisNum;
char code cs[]="new mima";
char code sr[]="enter mima";
char code f[]="Data Error";
static uchar data csmm[20];
static uchar data srmm[20];
static int t1=1,t2=1,t3=1,t4=1,t5=1,t6=1,num=0;

//微秒延时函数
void DelayUs(unsigned char us)
{
              unsigned char uscnt;
              uscnt=us>>1;  /12mhz频率
              while(--uscnt);
}

//毫秒函数的声明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
              while(--ms)
              {
                            DelayUs(250);
                            DelayUs(250);
                            DelayUs(250);
                            DelayUs(250);
              }
}

void delay()
{
   ;;
}

////////存储芯片

//开始信号
void start()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

//停止
void stop()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

//应答信号
void respons()
{
              uchar i;
              scl=1;
              delay();
              while((sda==1)&&(i<50)) i++;
              scl=0;
              delay();
}

//初始化
void init()
{
              sda=1;
              delay();
              scl=1;
              delay();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delay();
                            sda=CY;
                            delay();
                            scl=1;
                            delay();
              }
              scl=0;
              delay(0);
              sda=1;
              delay();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 k;
              scl=0;
              delay();
              sda=1;
              delay();
              for(i=0;i<8;i++)
              {
                            scl=1;
                            delay();
                            k=(k<<1) | sda;
                            scl=0;
                            delay();
              }
              return k;
}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write_byte(date);
              respons();
              stop();
}

void read_add(uchar address)
{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0xa1);
              respons();
              date=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液晶

//写命令函数
void WriteCommand(unsigned char c)
{
              DelayMs(5);//保证信号稳定
              E=0;
              RS=0;
              _nop_();
              E=1;
              Data=c;
              E=0;
}

//写数据函数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c)
{
              DelayMs(5);//保证信号稳定
              E=0;
              RS=1;
              _nop_();
              E=1;
              Data=c;
              E=0;
              RS=0;
}

//写入字节函数
void ShowChar(unsigned char pos, 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p;
              if(pos>=0x10)
                            p=pos+0xb0; //是第二行则命令代码高四位为0xc
              else
                            p=pos+0x80; //是第二行则命令代码高四位为0x8
              WriteCommand(p);  //写命令
              WriteData();               //写数据
}

//写入字符串函数
void ShowString(unsigned char line,char *ptr )
{
              unsigned char l,i;
              l=line<<4;
              for(i=0;i<16;i++)
              {
                            Show (l++,*(ptr+i)); //循环显示16个字符
              }
}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Lcd()
{
              DelayMs(15);
              WriteCommand(0x38);  //display mode
              WriteCommand(0x38);  //display mode
              WriteCommand(0x38);  //display mode
              WriteCommand(0x06);  //显示光标移动的位置
              WriteCommand(0x0f);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WriteCommand(0x01);  //清屏
}

///////////键盘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cl=P3^6;  //24C02时钟线的接口
sbit sda=P3^7; //24C02数据线的接口
sbit fmp=P1^7;
sbit RS=P1^0;  //pin4
sbit E=P1^1;  // pin6
#define Data P0  //数据端口
sbit Key_Data=P3^3; //d定义keyboard引脚
sbit Key_CLK=P3^2;  //使用中断
bit BF;
bit Shift;  //定义上档键标志
bit Key_up; //定义通码断码标志
unsigned char Keyv;
unsigned char IntNum;
unsigned char DisNum;
char code cs[]="new mima";
char code sr[]="enter mima";
char code f[]="Data Error";
static uchar data csmm[20];
static uchar data srmm[20];
static int t1=1,t2=1,t3=1,t4=1,t5=1,t6=1,num=0;

//微秒延时函数
void DelayUs(unsigned char us)
{
              unsigned char uscnt;
              uscnt=us>>1;  /12mhz频率
              while(--uscnt);
}

//毫秒函数的声明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
              while(--ms)
              {
                            DelayUs(250);
                            DelayUs(250);
                            DelayUs(250);
                            DelayUs(250);
              }
}

void delay()
{
   ;;
}

////////存储芯片

//开始信号
void start()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

//停止
void stop()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

//应答信号
void respons()
{
              uchar i;
              scl=1;
              delay();
              while((sda==1)&&(i<50)) i++;
              scl=0;
              delay();
}

//初始化
void init()
{
              sda=1;
              delay();
              scl=1;
              delay();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delay();
                            sda=CY;
                            delay();
                            scl=1;
                            delay();
              }
              scl=0;
              delay(0);
              sda=1;
              delay();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 k;
              scl=0;
              delay();
              sda=1;
              delay();
              for(i=0;i<8;i++)
              {
                            scl=1;
                            delay();
                            k=(k<<1) | sda;
                            scl=0;
                            delay();
              }
              return k;
}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write_byte(date);
              respons();
              stop();
}

void read_add(uchar address)
{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0xa1);
              respons();
              date=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液晶

//写命令函数
void WriteCommand(unsigned char c)
{
              DelayMs(5);//保证信号稳定
              E=0;
              RS=0;
              _nop_();
              E=1;
              Data=c;
              E=0;
}

//写数据函数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c)
{
              DelayMs(5);//保证信号稳定
              E=0;
              RS=1;
              _nop_();
              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