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个巡线模块做的巡线小车电机驱动的ARDUINO程序

楼主(2017-12-05):
void motor(char pin,char pwmpin,char state,int val)
{
    pinMode(pin, OUTPUT);

  if(state==1)
  {
    analogWrite(pwmpin,val);
    digitalWrite(pin,1);
   }
  else if(state==2)
{
   analogWrite(pwmpin,val);
   digitalWrite(pin,0);
}
else if(state==0)
{
    analogWrite(pwmpin,0);
    digitalWrite(pin,0);
}
}

void runfoward(int i)   //前进
{
  motor(4,5,1,i);
  motor(7,6,1,i);
}
void runback(int j)    //后退
{
   motor(4,5,2,j);
   motor(7,6,2,j);
}
void turnL(int m)     //左转
{
  motor(4,5,1,m);
  motor(7,6,0,m);
}
void turnR(int n)      //右转
{
  motor(4,5,0,n);
  motor(7,6,1,n);
}
void stop()            //停止
{
  motor(4,5,0,0);
  motor(7,6,1,0);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char num1,num2,num3;
   num1=digitalRead(11);
  num2=digitalRead(12);
  num3=digitalRead(2);
   if((num1==0)&&num2&&num3)
   {
    turnL(180);     //检测到左边传感器遇到黑线,说明小车右偏了,立即往左转一点
    delay(2);
    while(1){
    num2=digitalRead(12);       //循环判断中间传感器度数,
    if(num2==1)
    {  turnL(180);        //如果num2==1说明还没有转到中间位置,继续左转
     delay(2);}
     else
     break;   //检测到num2==0说明转过头了,跳出循环,检测三个传感器的状态再做出相应动作
   }      //后面道理相同
   }
      else if(num2&&num1&&(num3==0))
   {
    turnR(180);
    delay(2);
    while(1)
    {
     num2=digitalRead(12);
    if(num2==1){
      turnR(180);
     delay(2);}
     else
      break;
    }
   }
  else
  {
    runfoward(250);
    delay(2);
  }
}

网友A:
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