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锁存器的作用

楼主(2017-12-05):
void init()
{
    uchar num;
    dula=0;
    wela=0;   //想请问下令dula=0,wela=0,在这里能起到什么作用?
    lcden=0;
//    fen=59;
//    miao=53;
//    shi=23;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这是一段关于电子时钟的代码,上面的锁存器为低电平能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A:
因为实验板都接有多种外部硬件,51单片机复位后端口都是高电平,在做某种实验时为了不影响效果需要关闭其它无关外部硬件。这里dula=0;wela=0;应该是为了测试LCD1602而关闭数码管驱动锁存器。

网友B:
不影响其他硬件且保留一些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