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存器为低电平能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2017-12-05):
void init()
{
    uchar num;
    dula=0;
    wela=0;   //想请问下令dula=0,wela=0,在这里能起到什么作用?
    lcden=0;
//    fen=59;
//    miao=53;
//    shi=23;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这是一段关于电子时钟的代码,上面的锁存器为低电平能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A:
为何不去看锁存器手册

网友B:
锁存器电平必然要有高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锁存器电平必然要有高有低。

在驱动LCD1602时,可以不申明锁存器的吗

网友C:
先弄清触发器与锁存器的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去看锁存器手册

我知道当锁存器为高电平时保持畅通,低电平为锁存。其实我想问的是在驱动LCD1602时有没有必要用锁存器,自己觉得没有使用的必要。